TFT显示图片问题

楼主(2010-09-02):
下面是显示的图片效果,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图片出现红块!本来从SD卡读出来时就有这种效果,我以为是读取数据出现问题~~~~~~~~~另外我用直接取模的时候就也是一样效果!
显示效果 (原文件名:图片 002.jpg)

显示效果 (原文件名:图片 003.jpg)

原图 (原文件名:433.jpg)

有经验的朋友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是用数组指针读取的吗?

楼主:
嗯,从SD卡里面读出来的是用指针!而直接取模的显示是用数组~~~~~~~~~
        for(k=0;k<2;k++)     //刷图片
        {
                   for(j=0;j<2;j++)
                {
                        Address_set(120*j,160*k,120*j+119,160*k+159);
                    for(i=0;i<19200;i++)
                         {
                          LCD_Write_DATA(image[i*2],image[i*2+1]);

                          }
                 }
        }

网友:
看到图片嘿到我一滚!

你在写指令里面多加一些 NOP 延时试试呢

网友:
凭我的经验有些时候用指针就不好使,有些地方就直接取值,花的更严重。不必用nop,屏幕响应够快。你可以做一张色谱看看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色谱?你意思是怀疑屏有问题?

网友:
初始化中:伽馬調節不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查下资料,那应该如何控制?

楼主:
下面是屏控制器资料

网友:
不知你的屏是用什么驱动芯片,可以参考别人成熟的程序,这样可少走弯路,我也正在做这。

楼主:
找下资料,还是不知道如何设置!希望你能讲解下?谢谢~~~~~~~·

楼主:
~~~~~~~~~~继续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0-10-06):
回复 楼主:

我测试了下,没问题啊,不会有红斑
可能是的屏有问题吧
我用的是9325的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前几天也怀疑是屏的问题~~~~~~~~~~后来邮寄回给卖家测试,但是没问题!所以才想到硬件出现问题,以前的数据引脚是P2换别的引脚都行!P2也没接其它元件,不知道怎会这样~~

网友D(2012-10-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LZ问题解决了没有呢?

我的也有些失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查了好久。
见此贴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61528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问题解决了没有呢?

我的也有些失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查了好久。

嗯,前阵子我弄个OLED也是硬件问题!在软件上反而纠结起来~~~~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