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包装温感器18B20,让它可以放在水里测水温

楼主(2010-09-02):
我有一些应用,需要把18B20温感器放在100度的开水里测温,不知道怎样才能更好的把温感器包装好,不怕漏水,不怕高温!

有制作经验的高手希望能传授一些经验,谢谢!

网友:
环氧树脂?

网友:
热熔胶估计也行

网友:
502胶。。或者。凝胶或者。。我在网上看过 1个视频,他们是把电容掏空后,将DS18B20放进去的。。。

网友:
装进金属(cu,al)小帽子里,最好贴到金属壁,然后罐黄蜡......

楼主:
嗯,楼上各位各有方法,但如果放进金属里面,温感器与金属之间有空隙,不能很快的测量温度。
如果用热熔胶之类的,又能不能顶得住100度的高温而熔化呢?如果熔化了,水会把三个管脚短路了。

网友:
用热电偶吧,18B20不靠谱

网友:
热缩管 两头灌502

网友:
use epoxy on the metal leads.

the plastic packing itself is sealed.

网友:
用小电解电容的壳子,里面填充散热硅胶,口上用热熔胶或者环氧树脂封固。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热电偶吧,18b20不靠谱

对的,这东西就是玩玩而已。现在还是热电偶热电阻的天下。

网友:
18b20放在热电偶用的金属套套里,就可以冒充热电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小电解电容的壳子,里面填充散热硅胶,口上用热熔胶或者环氧树脂封固。

这个方法不错,但我估计只能顶得了一时,根据对散热硅胶使用经验来看,新涂用的硅胶过几个月就会干涸,反而严重影响热量的传递。

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各位发表各自的经验,大家都会受益非浅啊!

网友:
用一根稍微长点的一端开口的铜管或铝管内加变压器油端口处用704或RTV电子硅胶密封可以长时间使用,对反应速度要求很快的场所还是热电偶吧!

网友:
买个热电偶外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用小电解电容的壳子,里面填充散热硅胶,口上用热熔胶或者环氧树脂封固。
这个方法不错,但我估计只能顶得了一时,根据对散热硅胶使用经验来看,新涂用的硅胶过几个月就会干涸,反而严重影响热量的传递。
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各位发表各自的经验,大家都会受益非浅啊!

硅胶变干主要是里面的油性成分挥发,100度对于那些油性成分来说还远不到沸点,加上里面是密封的它们是跑不出来的,所以没有变干的问题。实际上质量好的导热硅胶在CPU这种开放环境中用几年都还没事呢。

网友:
买个热电偶,把壳子拆出来,装DS18B20

网友:
有不锈钢外壳卖的。放进18b20,然后用硅胶填充。

网友:
用耐高温线连接,环氧树脂密封

网友:
买个热电偶,把管子里的零件拆了,将18B20塞进去。
就像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买个热电偶,把管子里的零件拆了,将18b20塞进去。
就像这样的:

呵呵,谢谢19楼,还专门发了图片,很热心!
我之前也说过,因为把18B20塞进去可以,但它和金属管之前有空隙,不能很好的感应温度。
这个想法我已经想过了,但找不到怎么能很好感应温度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一根稍微长点的一端开口的铜管或铝管内加变压器油端口处用704或rtv电子硅胶密封可以长时间使用,对反应速度要求很快的场所还是热电偶吧!

13楼的建议很好!可以一试。不过这个变压器油不知道去哪里买?能不能买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用小电解电容的壳子,里面填充散热硅胶,口上用热熔胶或者环氧树脂封固。
这个方法不错,但我估计只能顶得了一时,根据对散热硅胶使用经验来看,新涂用的硅胶过几个月就会干涸,反而严重影响热量的传递。
还有没有其它方法?各位发表各自的经验,大家都会受益非浅啊!
硅胶变干主要是里面的油性成分挥发,100度对于那些油性成分来说还远不到沸点,加上里面是密封的它们是跑不出来的,所以没有变干的问题。实际上质量好的导热硅胶在cpu这种开放环境中用几年都......

说得也有道理,把端口密封了,油性成分是较难挥发掉的,大家介绍一下哪有质量好的硅胶,电脑城的小摊们大多卖的都是烂货啊,没两三个月就干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用热电偶吧,18b20不靠谱
对的,这东西就是玩玩而已。现在还是热电偶热电阻的天下。

热电偶热电阻太贵了,并要加A/D采样处理,成本考虑,还是几块钱的18B20最具有性价比。

网友:
以前见过用电解装的
把电解拆开,注意不能破坏外壳,然后插上18B20,用胶灌死,封上胶帽

网友:
【20楼】 pxlpxlpxl
我之前也说过,因为把18B20塞进去可以,但它和金属管之前有空隙,不能很好的感应温度。
这个想法我已经想过了,但找不到怎么能很好感应温度的方法。
------------------------------------------------------------------------------------
     填一些导热硅脂就可以了

楼主:
除了18B20以外,有没有其它数字温度传感器?知道的请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
淘宝上有专门卖这种带外壳的18b20温度传感器

网友:
冰箱铜管一头敲扁,然后封入环氧。
当然,直接用2层TT装起来,也可以,现在的TT质量真的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淘宝上有专门卖这种带外壳的18b20温度传感器

带外壳的成品超贵,不能不考虑成本

楼主:
回复 网友I:
冰箱铜管一头敲扁,然后封入环氧。
当然,直接用2层tt装起来,也可以,现在的tt质量真的很好。

什么是tt啊?不是很明白,请28楼的高手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就是你的小雨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网友:
都太麻烦了,引脚和接线焊完用细热缩管一套直接放水里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都太麻烦了,引脚和接线焊完用细热缩管一套直接放水里就行了.

热缩管的两头是空的,就算加热,有一头也不能密封啊

网友:
不锈钢外壳,用导热胶沾在内壁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K:
都太麻烦了,引脚和接线焊完用细热缩管一套直接放水里就行了.
热缩管的两头是空的,就算加热,有一头也不能密封啊

用AB胶封住不就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K:
都太麻烦了,引脚和接线焊完用细热缩管一套直接放水里就行了.
热缩管的两头是空的,就算加热,有一头也不能密封啊
用ab胶封住不就行了吗。

AB胶?没用过,可以买来试试!

网友(2013-08-14):
18B20不是有专门的不锈钢封装的吗,那种封装就是对液体测温的啊

网友:
主意真多……………

网友:
用哥俩好密封。

网友(2013-09-13):
淘宝买这个
DS18b20温度传感器 水温探头 不锈钢封装 防水型

网友:
用量大找厂家订,用量少直接淘宝买。

网友(2015-07-12):
淘宝网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