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看我的EM310原理图,有无明显错误的地方,谢谢!

楼主(2010-09-03):
请帮忙看看我的EM310原理图,有无明显错误或不合理的地方,明天画板子了,主要用GPRS数据传输和短信,谢谢!

EM310 (原文件名:EM310.jpg)

楼主:
好像不够清晰,再来一张

网友(2010-10-13):
同问 最近也在做.不知道楼主搞的怎么样了

网友:
请问你的板子的VCC=?VCCIO=?感觉TXD的串联电阻太小,华为提供的有计算公式,还有,一般RXD不需要串联电阻,你可以参照华为的说明文档。

网友:
另外,华为提供的SIM电路限流电阻是33欧,不是3.3欧

网友(2011-03-21):
无反应了???

网友(2011-09-05):
请问你这EM310的 40管脚和41管脚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是通过MCU的 GPIO写程序来控制开关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