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分析一下这块板子,刚开始弄电子,以前都是网络编程的,现在该行了!~~

楼主(2010-09-03):
正面图 (原文件名:20100903151.jpg)

背面的 (原文件名:20100903152.jpg)

----------------------------------------下面是又补充的----------------------------------------

这个是右下部分的 (原文件名:20100903155.jpg)

7210,应该是数据发送接收吧,要不上面你个插头搞JJ (原文件名:20100903158.jpg)

Z80系列的 (原文件名:20100903159.jpg)

两个max的器件 (原文件名:20100903160.jpg)

这个应该是很常见的紫外线可擦除芯片,类似20C040吧,这个上面的字被搞掉了 (原文件名:20100903161.jpg)

楼主:
等了那么久,没人来坐沙发,自己坐吧,围观太累!~

网友:
网络编程挺好的啊,为啥改行呢?我们这正缺网络方面的人,楼主有兴趣的话联系我,jordon.wu[AT]gmail.com

网友:
看起来好古老的板子,楼主要抄板?自己根据需求设计一块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络编程挺好的啊,为啥改行呢?我们这正缺网络方面的人,楼主有兴趣的话联系我,jordon.wu[at]gmail.com

谢谢啊,不过不想费脑筋了,觉得还是硬件好,软件太软了,硬件自己想怎么硬就怎么硬,多好.看着硬出来的成果,多有成就感!~~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起来好古老的板子,楼主要抄板?自己根据需求设计一块得了。

应该是几年前的吧,淘出来的,现在对硬件还一点都不熟悉,就在附近买的旧板子

也就有几点疑问:
1,CPLD读取外部的EEprom应该不难吧?
2,一般来说类似这种CPLD板子上带供电电池,主要是为了干吗?保存数据?那为啥不用EEprom呢?
3,正面右上部分40P的是nat7210bpd,干吗的?串口传送数据么?
4,并口最远能传输多远距离?

网友:
我猜的:供参考
1 这个问题真的会者不难,我玩过CPLD,但是让我读写EEprom,烦人,单片机多简单啊
2 那个板子上有EEPROM?电可擦除的?没有吧,我猜没。应该是紫外线擦。所以,电池保存RAM的数据
3 没查,不知道。
4 估计1米,越近越好。如果理论能传5米,你也不能保证你买的线是比较好的线。

网友:
六七年前的板子了,水平有限,看不出来具体是干嘛的~

网友:
nat7210bpd 查了一下是IEEE 488.2(也就是GPIB)的控制芯片,右下角那个3.6V充电电池应该就是给6264这片RAM掉电时用的。

2片Max7128下面的Zilog芯片图片上看不清,难道是Z80?

板子上已经用了一片电擦除的27C512了,不知为何左上角用了一片紫外线擦除的芯片?是存储芯片吗,上面是什么字?

网友:
这是一块仪器上用的板子,楼主最好是拍清晰点,把芯片上的字拍清楚。

网友:
恩,有些字还看不太清楚,再清楚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nat7210bpd 查了一下是ieee 488.2(也就是gpib)的控制芯片,右下角那个3.6v充电电池应该就是给6264这片ram掉电时用的。
2片max7128下面的zilog芯片图片上看不清,难道是z80?
板子上已经用了一片电擦除的27c512了,不知为何左上角用了一片紫外线擦除的芯片?是存储芯片吗,上面是什么字?

我重新拍了一下,字都显示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重新拍了一下,字都显示清楚了,你们在瞧瞧?

网友:
像这样的古董,我觉得楼主还是弄明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然后从新设计吧。
这些老芯片也不好买啊,价格也不好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谢谢

网友:
果然是Z80,太古老了。

W27C512是Z80的代码存储器,6264是CPU的外接RAM,2片MAX7128是控制逻辑。

这个板子可能是某个仪器上(用GPIB接口)的数字I/O板,最顶上中间的4个插座,很可能是模拟量端口,但是对应的芯片没焊,功能估计被取消了,从连线看,那个石英窗口的紫外线擦除芯片是对应那片没焊的芯片的,可能那个没焊的芯片是个单片机。还有一个可能是这个紫外线擦除芯片本身是个单片机,没焊的芯片是个A/D或D/A之类的芯片。

这个板子很奇怪,都用上MAX7128了,CPU还用Z80,根本不是同一个时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CPLD就不能从外部的EEprom读数据然后把运算结果写回EEprom??或者就干脆直接保存在CPLD自身里面,这样能行得通么???

网友:
楼主你这个板子看着很熟悉啊,应该不是国产的吧,很像waters的分析仪器里面的板子。

网友:
这应该是一块仪器的信号源板,估计会发出4路调制脉冲,这些脉冲之间有点联系,呵呵。外围包含远控与普通IO选择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cpld就不能从外部的eeprom读数据然后把运算结果写回eeprom??或者就干脆直接保存在cpld自身里面,这样能行得通么???

cpld读写EEPROM没CPU读写来的方便,这板子都有CPU了,何必拿cpld来读写。
数据要保存在cpld里,也是非常规做法,MAX7128这类芯片好像没谁拿它来保存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不知道,功能是什么都不知道,上面缺了个44P的IC,对了,是淘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B:
                cpld就不能从外部的eeprom读数据然后把运算结果写回eeprom??或者就干脆直接保存在cpld自身里面,这样能行得通么???

        cpld读写eeprom没cpu读写来的方便,这板子都有cpu了,何必拿cpld来读写。
        数据要保存在cpld里,也是非常规做法,max7128这类芯片好像没谁拿它来保存数据。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了

网友(2011-02-21):
你好,我有这方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