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人多,问一下现在什么牌子的继电器质量好一些

楼主(2010-09-03):
要国产的哈,进口的买不起,型号主要是T78这种,就是一般摩托车防盗器里面用的那种,先谢谢了

网友:
国产只用过 松川。。说真的和进口的不一个等级。 有发热。

楼主:
因为成本的关系,这个行业的厂家应该都不会用进口的

楼主:
厦门宏发的有人用过没有呢,质量怎么样

网友:
只用欧姆龙的飘过。

网友:
宏发和松乐算是占有量比较大的,前段时间,为了省钱把欧母龙的全换成宏发了,呵呵

网友:
如果用国产的需要测试一下。 好像就是宏发和松川做的多吧。

网友:
厦门宏发质量在国产的应该算好的,汇港,松乐的东西便宜。

楼主:
谢谢LS的,现在心里有数了

网友:
欧姆龙的据说质量最好,不过价钱贵些

网友:
前段时间用H*F的,出现弹不开的现象(断电后,触点还连接,一震动就弹开了)。

当然只是一款,其他不清楚。

解剖了几只,发现是外壳内凹(外壳很薄),卡住弹片。

网友:
宏发和汇港的都不错。

网友:
我们单位只用松下。国产的不能用

网友:
宏发 、三友的还可以

网友:
我们主要用汇港,宏发的也有用,宏发的比汇港的贵一点,松下的贵了不少,欧姆龙的就更不用说了,假货也很多

网友:
我狂晕啊。怎么没人用松乐的。我全用它!!!!!!!
不过这种继电器带感性负载很糟糕就是

网友:
我们用宏发的

网友:
三友的比宏发的还好。宏发假货多,并且可能是量上来了,质量有待提高啊!

网友:
欧姆龙

才在会在呼哪点成本

网友(2010-12-11):
用过上海松川、宏发、松乐的飘过

网友:
欧姆龙用过 国产的 也不咋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欧姆龙用过 国产的 也不咋滴
你买的不会是假货吧?
电子市场卖的欧姆龙2NJ 4NJ的继电器,我就没见过真的,全是假的,并美其名曰国产的。
要买真的得找代理商拿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用欧姆龙的飘过。

同上  但也会用其它的 但正式应用我只会选 欧姆龙的

网友:
产品里一直用宏发的路过

网友:
用欧姆龙和松乐的路过

网友:
松乐还可以

就是大电流时容易烧触点

网友(2011-05-31):
厦门宏发在国内的出货量大,松乐的比较便宜,上海松川的也用过

网友:
我一直使用松乐的,标称可以过5A的, 实际上过直流3A的时候,吸放十几次后,就开始烧触点了, 连那个胶片也会变形

网友:
只用欧姆龙。。。。

网友(2011-08-01):
我也只晓得欧姆龙的,知道的太少了啊,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