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投点资料 LPC1768 USB bootloader 索取个大功率LED闪光驱动方案

楼主(2010-09-03):
空投资料开始:
LPC17XX可以拥有第二bootloader了,usb bootloader;官方有E文的文档,说明usb bootloader的制作和使用过程,现在将源文档和制作使用过程上传!
1.USB BOOTLOADER 固件占用 8K字节即 0x0000~0x1FFF 为USBBOOTLOADER 占用. 用户程序需从:0x2000的地址存放;
2.板子一上电程序是先运行 USB BOOTLOADER,程序会判断有P0.3(可以在程序里修改到其他管教)是否为低电平,如为低电平则运行 USB BOOTLOADER 程序,如为高电平则直接跳到0X2000 处执行用户程序。
3.USB BOOTLOADER 运行后,插到 PC 会虚拟成一个移动 U盘。
4.更新固件时只需把 U盘中的 FIRMWARE.BIN 文件删除,COPY 进去你的用户程序即可。
然后复位芯片即可运行。
5.固件最大可以为 504KB。因为 LPC1768 最大为 504K,其中固件占用 8K 所以最大的程
序只能 484K。

将压缩包的usb bootloader  烧录到目标芯片(可用串口 或者JTAG)!
然后需要修改一些地方才能正常使用!具体见文档 和图片说明!

编程修改说明1 (原文件名:111.png)

编程修改说明2 (原文件名:222.png)

编程修改说明3 (原文件名:333.png)

关于这个usb bootloader 不明白的可以在讨论!

下一个话题:
最近要驱动一个大功率LED灯 想采用闪光方式 闪一次光 获取一张图片  LED额定电流在2A左右  想设计一个闪光电流在4A左右的闪光电路,不知道会不会烧掉LED 如果烧掉就换大一点功率的, 闪光频率在一秒 10次   电流4A LED就一个  有什么好的驱动方案吗?最好是闪光时间长度可控的!

楼主:
没人理我  悲剧

网友:
帮顶一下吧!正好有板子有机会试试那个USB BOOT

网友:
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
2A的LED 用4A电流驱动 为什么有这种非主流的用法?
超过额定电流,即使不烧LED,对寿命也有影响,光衰严重,产品不能这样来做,老老实实的按照额定功率来。

楼主:
usb bootloader 国内某网站的那个 比较好用   keil生成bin文件  在虚拟的移动存储设备中删除原来的 粘贴上新的就可以了

关键是 闪光电路  如何设计

网友(2011-01-22):
回复 网友A:

不会,2A是Led持续电流,闪光电流通常会大很多,看led的Datasheet就有。

Nxp,ti有方案。
Lpc1768不自带Usb bootloader?lpc1343都有。

网友:
标记一下

楼主(2011-02-22):
回复 9楼:  LPC1768 不自带 USB Bootloader   但是LPC1343  的确带  我用过

网友:
mark ,很快能用上了。感谢~~

网友:
先看看,等我熟悉了再讨论噢

网友(2011-05-20):
正在看你的例程!

网友:
LZ是想驱动红外LED灯吧,想偷_拍,用相机闪光灯方式,先充电个大电容,在放电,这样就可得到小体积,小电源功率,转到大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B:

牛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牛逼了

什么牛逼不牛逼,真不明白你意思,我说错了?如果LZ闪的是白光,直接用闪光灯就可以,何必非要用LED?下次还是少搀和这不明话提,说错了直接指出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想太多了吧,我的意思是你的想法够大胆,还有请注意你的语气,我可没打算和你吵架。

楼主:
楼上的群众:淡定,LED驱动已经是那个时候的事情了 ,现在早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讨论点 LPC1768吧

网友:
很好玩的一个东西

网友:
很不错的方法

网友:
我今天在我的板子上实验成功哦了,方法很简洁,就是COPY文件。

本准本上传个例程的,可以老是上传失败.

楼主:
呵呵  大家能用 就是最好的支持!

网友(2011-07-09):
记号一下。。
LED方案:
LZ可以参考一下CREE XML 的LED,持续电流3.2A,闪光4A绝对没有问题.如果只闪光应该小面积散热就行。
最大的好处就是市面上很容易买到,价格便宜,《30元 。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2011-09-07):
楼主,最近小弟正好要搞LPC1768的USB BOOTLOADER,不过小弟知之甚少,方不方便指导一下这个要怎么弄呢? QQ:41720634

网友F:
楼主,已经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升级程序,不过有一个小问题,特请教:

我的程序是闪灯和LCD显示.

板子上电之后,闪灯程序正常,可是LCD显示白屏.

按下复位键后,程序就正常运行了.

请问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哦?

网友G(2014-02-21):
引用 楼主:
楼上的群众:淡定,LED驱动已经是那个时候的事情了 ,现在早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

讨论点 LPC1768吧 ...

能咨询一下LED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咨询一下LED驱动电路

后来用的 LM3406 吧

网友:
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USB BOOT,学习了。
不过稳定性还需要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已经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升级程序,不过有一个小问题,特请教:

我的程序是闪灯和LCD显示.

可能是刚上电的时候电压还没稳定,屏没初始化好,最好是在程序开头加一段延时。

网友(2018-04-18):
好资料 正好需要LPC4357的虚拟升级方法,可以参考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