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纸盒的折叠设计 奖品一台德生BCL-3000五波段收音机..获奖者公布:【81楼】 tfdsen

楼主(2010-09-03):
邮购部正在更换包装,希望用环保材料代替泡沫板。 以下的设计图是希望能用折叠的硬纸代替30mm厚度的泡沫板。

上面的设计是在折叠好后,需要使用钉书机固定四个角。 我一直对这个设计不满意,希望不要使用钉书机,能自己卡住。

但我们采购的材料是3mm的中等强度的E坑纸,如下图。 这种硬纸的折叠性不太好,我们设计了几个方案的卡死效果不好。

如果有网友能提出可行的方案,奖品是一台全新的奖品一台德生BCL-3000五波段收音机。 在京东上298元购买的,带发票与保修。(沃尔玛商场卖400元)。

这个包装也是使用4MM的中等强度的E坑纸(原文件名:德生.jpg)

网友:
收音机有兴趣,这个事情需要认真考虑考虑:)
按上图看,折叠起来后没有盖子,是否是要跟盖子紧密配合起来?
或者提供一个折叠好后的样子,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收音机有兴趣,这个事情需要认真考虑考虑:)
按上图看,折叠起来后没有盖子,是否是要跟盖子紧密配合起来?
或者提供一个折叠好后的样子,参考一下
假设硬纸板的顶部是蓝色,底部是灰色。 我画几个视图吧:

网友:
我来试试,看红色圆圈里面

网友:
简易的示意图,不知画得是否清楚

网友:
右侧边开大切口,左侧切出小耳朵,上面开两个小切口,插入会卡住

网友:
我手上有一个这种纸折叠成的盒子,没有用任何钉子,效果不错。不过要做成大盒子,纸皮的厚度必然要相应增加。阿莫找个主板的盒子来看一下就知道了。
主板的包装要求也比较高,但是主板盒子也是折叠而成,没有钉子。ok的话,把这个收音机给我,我用来追mm,不追mm也可以孝敬老豆。单田芳的评书老豆听了一辈子,他能一边看小说一边听评书一边和大家聊天。

网友:
侧面折边压回,就非常结实了

网友:
再来一个

网友:
个人觉得这种纸不适合做小型的可折叠类包装纸盒,

网友:
to 楼主位】 armok 阿莫

对包装外行的纯支持一下,
顺带问问莫哥,BCL-3000的FM收音效果如果?

网友:
吃完饭继续画图图

网友:
我说的,正是8楼的图纸,边上的突出部分,压入切开的槽。不过主板盒子的设计更完善,因为边比较长,所以有每边有两个槽。

网友:
大家速度很快啊,图还没画完就这么多贴了,呵呵

网友:
先上个图片,等一会再画图。

网友:
看莫大的原图,折弯后四边还留四个斜边,电脑部件包装箱的做法插完后确实也比较结实,但至少两边就没斜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引用图片
这个不行。我们要的是底部是空的,只是边边上有一个框。请参考2楼说明,及楼主位的原始图片。

回复 网友C:
先上个图片,等一会再画图。

引用图片
不行。我们不是要一个密封的盒子。

楼主:
请大家修改下面的设计,红色箭头的部分。

引用图片【楼主位】armok 阿莫

楼主:
回复 网友D:
to 楼主位】 armok 阿莫
对包装外行的纯支持一下,
顺带问问莫哥,bcl-3000的fm收音效果如果?
这应该是德生最高端的型号之一。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大家修改下面的设计,红色箭头的部分。
引用图片【楼主位】armok 阿莫

引用图片

其实,我在一楼问的问题就是想看看具体怎么个折叠法。
看样子都理解错了
到现在起码我还是没搞清老大的要求

网友:
老大上个折叠好的样品,好像大家都没理解好你的图

网友:
按图上所示,四个斜边折叠起来后是没有交错部分的

网友:
这样理解应该差不多了

这样,纸盒折叠起来后,变成中空的盒子,当做垫材,用于替代泡沫

网友:
2种方式应该有1种能用吧

网友:
我理解了阿莫的要求,在用白纸折模型. 稍等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理解应该差不多了
这样,纸盒折叠起来后,变成中空的盒子,当做垫材,用于替代泡沫
谢谢。就是这样。 我借用了你的图放在楼主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阿莫,照一个钉好的实物说明,这个应该比较容易的(我叫结构工程师帮忙),
不行。我们不是要一个密封的盒子。
不明白哪里需要开孔?
25楼已经画了出来。

网友:
看看我设计的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折叠,四周边框避免不了的,可以允许厚度??
允许。

楼主:
27楼的设计有可能。

我下午会让 kaif_w 评估一下。如果可行,就会发出奖品。

网友:
YE~~希望能行

网友:
这样行不,虚线处折弯

网友:
27楼的可信性较高
拿到收音机后别忘了做功课,呵呵

网友:
“攻击”一下27楼,27楼的只有5个面,缺“回”字形的那一面。

我画的,共六个面,底面是个“回”字形的面,每个角带两个卡扣。

按照说明中的折叠秩序,三个卡扣配合,构成一个结构稳定的盒子,不会有哪一边塌下去的情况。

网友:
阿莫,受力方向是那边,是水平还是垂直的

网友:
如果仅仅是把货物限制在中间不向四周移动,不如直接用回型泡沫塑料环

楼主:
我再拍一些实物图吧。

网友:
看这个咋样~~~~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不错,上下可以扣在一起,不会侧滑

网友:
四周的边缘没有你要求的那样宽,不知行不行。

网友:
来个 超级简洁带盖子的 ~~~~~   包装的时候外面 缠一圈胶带即可

本人明天要考试 没时间画了 用画图板 随便画了就,不过应该能理解我上面图的意思吧~~~

补充一下 包装的时候 先把AC面 翻起来 胶带缠一下 然后 另两侧再翻起来 插好扣 然后 外围用胶带一圈

网友:
这应该就是阿莫要的效果

网友:
这样应该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四周的边缘没有你要求的那样宽,不知行不行。
不行,四周的边缘一定要我们要求的那么宽。

上面几乎所有的网友都忽略了四周的边缘的宽度。

实拍图,也同时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发个我画的,

网友:
我来谈谈收音机

我家就用这个的说

质量还可以

有频飘

主音量电位器,容易坏

第一次坏了,可以用食用油

点进去,还能坚持半年

第二次坏了只能拆了

国产电位器

就这样~~~~

网友:
再来一个,插起来后,回形的边界也是有的

网友:
想问下除了对纸皮的厚度有要求还有其他要求吗?

网友:
问一下阿莫,这个的用处是什么,如果是拿来做2层之间的隔断,这种结构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H:
想问下除了对纸皮的厚度有要求还有其他要求吗?
要求都写在楼主位了。

以我们实用的为判断标准。

如果最后我们都没有采用大家的方案,会评估一个最接近的送出奖品。

网友:
看看这个怎么样?

网友:
查看lz位弯折处尺寸,结合楼上的设计,修改了一下,尺寸直接在CAD文件中查看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I:
问一下阿莫,这个的用处是什么,如果是拿来做2层之间的隔断,这种结构应该可以,
不适合我们 :)

网友:
如果中间要求空心的,就用这个结构

网友:
这样的结构做1个,另外中间不挖空的,尺寸比挖空的稍微大点的做1个,2个套起来

这样的结构做1个,另外中间不挖空的,尺寸比挖空的稍微大点的做1个,2个套起来

网友:
我的图中包含了CAD文档,尺寸是经过考虑的,莫大不妨慢慢看看,刚刚又看看lz位的图,高度部分标注了220,是总高度,底面需要减去弯折部分的110mm,这样底面就是110mm*140mm了,按这个尺寸再次修改CAD图:

不过画出来后感觉跟老大的照片中的视觉比例不太一样,实在不行就当效果图了,重在参与:)

网友:
现在上班,晚上回去我就用我的图,阿莫的尺寸,做一个样品出来。这台收音机刚出时400多大洋我就一直盯着呢

网友:
再增加点侧向稳定度:

网友:
准备接小孩去喽,兄弟们继续... ...

网友:
绿线向内折,紫线向外折,红色为开孔(纸板厚度),蓝色折叠后插入红色区。只是一个角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攻击”一下27楼,27楼的只有5个面,缺“回”字形的那一面。
我画的,共六个面,底面是个“回”字形的面,每个角带两个卡扣。

按照说明中的折叠秩序,三个卡扣配合,构成一个结构稳定的盒子,不会有哪一边塌下去的情况。

虚线部分就是回字面的宽度25,原先只是一个示意图,没有很注意尺寸

网友:
不用订书钉就用胶带吧~~

网友:
简单画了下,看看合不合适

网友:
我完成了 交作业  老大看看  能不能通过 稍等上CAD图

上图的弧形倒角开反了 应该开

修改倒角 (原文件名:DSCF85061.JPG)

草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以上是草图未完成部分细节

网友:
将纸盒折口处做成如图所示A、B形状,折叠时,A与B吻合,A把B卡住宅区,然后再将C压住B,应该结实。

将纸盒折口处做成如图所示A、B形状,折叠时,A与B交叉,A与B互锁,再将左C和上C分别压住B和A,应该更加结实!

网友:
突发奇想,做成装主板那种盒子,然后在上面挖个洞,哈哈!

网友:
armok,要的是这种盒子吗? 需要的话就拆开,或者干脆快递给你, 盒子里面的东西不送

网友:
回复 网友I:
这样的结构做1个,另外中间不挖空的,尺寸比挖空的稍微大点的做1个,2个套起来

有更简单的方法,做一个密封的盒子,底面是留出回字边的挖空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armok,要的是这种盒子吗? 需要的话就拆开,或者干脆快递给你, 盒子里面的东西不送
将第一张图片左上角的拆开拍上来就行。谢谢。

网友:
老大应该和德生要广告费,就我们论坛这人气……不要太可惜了。

正好我要买台收音机呢,看到这个就打算去京东定一台了。纸盒设计我是一点不懂,也就不和大家抢了……

网友:
作为代替泡沫的盒子,四边应该不能很硬,至少能被压扁

以前见到的作为垫材的盒子大多只有四个面,面积最小的那两个面是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作为代替泡沫的盒子,四边应该不能很硬,至少能被压扁
以前见到的作为垫材的盒子大多只有四个面,面积最小的那两个面是空的
除了代替泡沫板,我们还设计成可容纳几种尺寸的零件的。到时我们开始发货这种包装时大家就能看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K:
armok,要的是这种盒子吗? 需要的话就拆开,或者干脆快递给你, 盒子里面的东西不送
将第一张图片左上角的拆开拍上来就行。谢谢。
这盒子扣的还挺严实,差点被我拆坏了,图片可以吗?

网友:
》》回复【10楼】rqiang
》》to 楼主位】 armok 阿莫
》》对包装外行的纯支持一下,
》》顺带问问莫哥,bcl-3000的fm收音效果如果?
》》-----------------------------------------------------------------------
》》这应该是德生最高端的型号之一。

偏个题,如果获奖者对收音机无爱,可以出给我,站位预定一下。。。

网友:
这个图纸给阿莫参考一下
从照片看你买的瓦楞纸有点差了

网友:
我这个图就是和 tfdsensor 毛毛虫 发图一样的  没他发的复杂  制作成形快

楼主:
回复 网友M:
这个图纸给阿莫参考一下
从照片看你买的瓦楞纸有点差了
我们采购的是硬纸厂最好的纸了。
不过不是楼主位图片显示的那种。最好的纸需要订货,而我们急于需要测试样品,所以,从纸盒厂拿了2平方差的硬纸(图片上的那种)。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 真够复杂的啊。

结构的确不错,我们研究一下先。

网友:
这种结构应该还是我在27楼最先提出来的,不过阿莫看下我的69楼,那种方式用的材料多了点,但折起来应该更方便一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 真够复杂的啊。
结构的确不错,我们研究一下先。
高清大图

网友:
按照阿莫一贯的风格,81楼是正解。我的那个折叠的时候很简单也结实,但是没有这个结实。

网友:
再说点题外的

建议老大玩玩S-2000

那个牛~~~~

我个人认为这是唯一一台

在我眼里能叫玩意的东西

包括这台BCL-3000内部都不算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K:
高清大图
谢谢啊。差不多20M,辛苦了。

回复 网友J:
按照阿莫一贯的风格,81楼是正解。我的那个折叠的时候很简单也结实,但是没有这个结实。
81楼的结构复杂,但不臃肿,扣位较多,坚固性很好。 不单能用于这个小盒子,也能用于比较大的场合。

楼主:
回复 网友N:
再说点题外的
建议老大玩玩s-2000
那个牛~~~~
我个人认为这是唯一一台
在我眼里能叫玩意的东西
包括这台bcl-3000内部都不算很好~~~
s-2000是什么品牌?

BCL-3000才300元,你能指望它内部如何? 不过外部做工的确非常不错,很有进品产品的风范,可惜内部一般。

网友:
禀老大

S-2000是德胜最最牛拜的一款收音机

也是我个人认为可以支持的一件国货

http://hwangmj.blog.163.com/blog/static/4092314820104691943650/

等以后有钱了,我一定买一台的

不过现在还是要攒奶粉钱先~~~

楼主:
回复 网友N:
禀老大
s-2000是德胜最最牛拜的一款收音机
也是我个人认为可以支持的一件国货
http://hwangmj.blog.163.com/blog/static/4092314820104691943650/
等以后有钱了,我一定买一台的
不过现在还是要攒奶粉钱先~~~
昨天用了网络收音机后,我发现德生可以关门了。

如果我是德生的老板,我肯定全力转型为网络收音机,否则,以后生存的机会都没有了。

网友:
筹合着看啊!

网友:
直接购一定厚度蜂窝板 (原文件名:00.jpg)

http://www.nb-chengming.com/docc/pro.asp?id=4

网友:
补充说明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N:
禀老大
s-2000是德胜最最牛拜的一款收音机
也是我个人认为可以支持的一件国货
http://hwangmj.blog.163.com/blog/static/4092314820104691943650/
等以后有钱了,我一定买一台的
不过现在还是要攒奶粉钱先~~~
昨天用了网络收音机后,我发现德生可以关门了。
如果我是德生的老板,我肯定全力转型为网络收音机,否则,以后生存的机会都没有了。

HAM也要有

网友:
s-2000似乎不贵啊,1500~1600应该可以买到的。
功能确实不错,不过和网络收音机比起来,确实不是一个级别的了。当然了,网络收音机使用起来相对繁琐一点点。
但是那电台是海量的啊。

不知道老大用的是哪一款?推荐一下?

网友:
在网络不便利的时候,就会觉得能有个收音机是多么的好!

网友:
看来这个论坛高人不少啊!可以学习下!

网友:
引出高人好多啊,学习,学习~~~

楼主:
获奖者公布:【81楼】 tfdsensor 毛毛虫 。

先声明一下:这不是最终的结果。 最终结果要等我们的刀模做出来,并且试做出样品可行后,才会确定。

我们已经根据资料制作出手工实物,可靠性很高。 今天会将CAD图绘出来,然后送去做刀模。应该会在一个星期内能确定。

注: 如果(这个可能性极低)我们最终没有使用这个方案,奖品会转发给新的方案提供者。这个包装在邮购部迟些的出货里能看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我的可以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这个盒子这么复杂(如81楼),不如直接使用纸浆盒(环保的),量小作个石膏模就可以了,
这个盒子还有另一个用途的。有没有留意我们制作的样品中间有很多斜线?使用时会剪开组合成不同的开口,适合不同份量的邮购包。

网友:
这个做奖品很不错

网友:
【99楼】 format :
你一定没有听说过德生的HAM2000

http://www.google.com.hk/images?hl=zh-CN&q=ham2000&um=1&ie=UTF-8&source=og&sa=N&tab=wi

网友:
稍微调整了一下。
没有找到合适的材料,就用了坐标纸,软绵绵的,硬点的纸板效果才好

网友:
今天从网上定了台S2000,等到货后试试效果如何。
也看了一下HAM2000,当初3500的机器居然现在被炒到了8000以上!
算了,以后大不了自己做一台全频的。
先玩这个S2000吧

楼主:
回复 网友O:
今天从网上定了台s2000,等到货后试试效果如何。
也看了一下ham2000,当初3500的机器居然现在被炒到了8000以上!
算了,以后大不了自己做一台全频的。
先玩这个s2000吧
你绝对会失望的 :)   德生的收音机打开里面都是惨不忍睹的。

如果要收藏,SONY 的收音机会好得多。  我有次在广州的音响二手店看到一台PHILIPS的收音机,开价800元,几十年了,仍不显得旧。

网友:
怎么都没考虑到 人工费呀

我觉得 还是用102楼的  蜂窝板 切成四条 放在盒子周围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O:
今天从网上定了台s2000,等到货后试试效果如何。
也看了一下ham2000,当初3500的机器居然现在被炒到了8000以上!
算了,以后大不了自己做一台全频的。
先玩这个s2000吧
你绝对会失望的 :)   德生的收音机打开里面都是惨不忍睹的。
如果要收藏,sony 的收音机会好得多。  我有次在广州的音响二手店看到一台philips的收音机,开价800元,几十年了,仍不显得旧。

目前国内能够买到国产的最好的也就是这个了,先拿来玩玩,熟练了再考虑自己做或者进一台更强悍的。1500也还不算多,一台信号发生器的价钱而已。

不过在网上看到了S2000的评论,确实徒有其表……利用当初的HAM2000的人气而已。

网友:
阿莫你真是烧包啊,买s2000和ham2000根本就是极其不值,做凯子的感觉了! 要收音机的话买专业的短波收音机,比如ICOM R71E R72E等,那价格差不多,可是性能要高了不止一个数量级,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P:
阿莫你真是烧包啊,买s2000和ham2000根本就是极其不值,做凯子的感觉了! 要收音机的话买专业的短波收音机,比如icom r71e r72e等,那价格差不多,可是性能要高了不止一个数量级,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哈哈,我没有买 S2000 或 HAM2000啊。 我只买了一台298元的BCL-3000, 已经作为奖品送给优胜的网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阿莫,我今天无意发现,公司发的苹果盒居然就是你想要的那种,相信5斤的重量(应该不止,2个火龙果,6个橙子),够强度了,折叠比上面任何一种简单
制作也简单,奖品已经送出去,不奢望了。不过是要推荐这个结构的。
明天拍照片给你(太晚了,像机不好,明天拍)
奖品仍没有送出,需要等我们做出样品才会送。

由于太复杂,纸盒厂的刀模做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仍在等待 ..

如果你的结构真的更好,奖品会重新评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图纸我就不画了,应该比较简单,扣上之后,4边受力比较强,相对组装、刀模比较简单,
这个盒子是公司发水果使用,回来后发现结构基本上还是不错的,和你要求非常相似,所以就推荐给你,
谢谢。的确是比81楼简单很多。我会让 kaif_w 评估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圆孔是不要的,这个是水果盒,需要透气用
注意第17  18  张的那个小扣位,这个是需要的,否则折边会弹出来,
19是按下扣位之后的效果
每个月我都会收到一些水果,一般是进口的(前天才收到一箱山竹、一箱布林、一箱提子)。 这类包装盒我应该是碰到过的,但没有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