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芯片里面有没有带温度传感器的

楼主(2010-09-03):
430的芯片里面有没有带温度传感器的

或者是单独的10位A/D转换器

网友:
一般带AD转换功能的芯片都有内部温度传感器,比如MSP430F149等

http://shop61810118.taobao.com

网友:
带温度传感器,但是那个传感器只能测相对温度变化, 自己要进行校准和标定

网友:
2楼说的对,我正在研究149,它里面有温度传感器,12位ADC,16路通道,8位外接引脚,另外8位分别是内部的温度传感器,和其他的功能,建议到官网上下载他们的user guide看一下

芯片内部AD逻辑功能图 (原文件名:ADC.JPG)

网友:
这个温度传感器只能做单片机的AD校准吧

貌似不能测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入手没多久,觉得可以,但是实际没有做过,建议高手出来解释一下!
AD校准怎么理解,可否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