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的气压计放大电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0-09-03):
MK的气压计放大电路的P_OFF1、P_OFF2,做什么用的呢?
有哪位前辈给分析下,气压计电路如何工作的?

楼主:
我再顶,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1-08-24):
改变放大倍率用的。

网友(2012-04-08):
等待哪位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
坐等高手解释鸟。。。。

网友(2012-05-11):
定时器0用于PWM发生器控制空气压力传感器的偏移电压,但是在定时器0中,只有在定时器0中的初始化中有相关语句,如下
// set PB3 and PB4 as output for the PWM used as a offset for the pressure sensor 设置PB3和PB4作为输出,PWM用于气压传感器的偏置
DDRB |= (1<<DDB4)|(1<<DDB3);
PORTB &= ~((1<<PORTB4)|(1<<PORTB3));//将相关位置0了

但是在定时器中断语句中没有PB3和PB4的操作,这个PWM波怎么产生的呀

网友(2012-09-25):
P_OFF1 和 P_OFF2只有一路是产生PWM的 ,经过电阻和电容C31不是构成D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