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用的字库图案,绝对好东西。

楼主(2010-09-03):
使用方法如下:
1,把这些字库装到windows目录下的Fonts;
2,再在PCB下放置字符串,Font选择TrueType.然后在下面的Font Name下选择对应的字体。在Text栏输入不同的数字,就会有不同的图案出来了。
再想想,似乎也可以把公司LOGO做成字库,然后就能直接在PCB中放置了。
放大了看。这完全是个整体,就是矢量图形,不像用图片转的,放大了就看得到是一根根的线,而且转换好慢的。

下面一个是自己做字库的软件,一个是如何用这软件做自己的LOGO库。

网友:
LOGO 怎么做字库   麻烦楼主做一个教程  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logo 怎么做字库   麻烦楼主做一个教程  支持

同问

网友:
这样做后转成99的就是乱码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logo 怎么做字库   麻烦楼主做一个教程  支持
同问

同问

楼主:
呵呵。这些其实也就是图片,照理讲,也可以把LOGO做到里面。不过我也没有做过,这只是我的一个设想。等有空了试下怎么做成字库再贴上来吧。

网友:
LZ你太有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也试过,但是如果发源文件如果板厂没有安装字库不是白搭吗?而且有些图形在出gerber时会有问题!不知道LZ试过没有!也可能是我做的字库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已经试过了,把我的PCB上放置了自己定义的字库的文件发给别人,他的机器上没有装我的字库。打开后那些图形照样存在。所以如果直接发PCB文件给板厂是没问题的。

楼主(2010-12-09):
注意,在PCB中按T-->P键,找到PCB Editor,再找到True Type Fonts选项,勾上“Embed TrueType fonts inside PCB documents”这样就在你的设计文件中嵌入了你自定义的字体,即使别人机器上没有装你自造的字体,那么它也能照样显示无误

网友:
我用过这种方法,就是有个缺点,加入True Type字体后PCB文件立刻增大到9.8M……恐怖啊!
不用这种字体,一般一个PCB文件就是500KB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过这种方法,就是有个缺点,加入true type字体后pcb文件立刻增大到9.8m……恐怖啊!
不用这种字体,一般一个pcb文件就是500kb

我刚试了下,没出现你所说的情况。我怀疑是你的字库比较大,因为全部嵌进去了,所以导致文件增大。不过我们平常使用的LOGO就那么几个(静电手,防电_击,公司LOGO等),所以对文件大小的影响不大。

网友:
好帖一定要顶,回头自己也试试

网友:
不错啊,我做的下次传上来给大家点评

网友:
怎么没有做电子标志的font啊,
这些都不太实用啊;
AD6中无法实现下面的操作;
在PCB中按T-->P键,找到PCB Editor,再找到True Type Fonts选项,勾上“Embed TrueType fonts inside PCB documents”

已经找到了;谢谢‘

网友:
谢谢。非常好用,已经做出来了..........
比生成pcb文件那种方法好用多了,
随意修改大小,放在top层或者bottom层,
规则检查也不会出现违规现象;

感谢楼主,祝你新年发大财!

网友:
天冷了,快给楼主穿裤子

我刚做的logo;非常方便;

网友:
就冲楼主这精神也得收藏啊,谢谢分享!!慢慢品了

网友(2011-01-15):
mark, 这个绝对要支持

网友(2011-05-14):
那个啥字体制作软件,4.1版的我发现不能在win7 64下运行,5.0和6.0的没有找到破_解,不能自己做字体(完成后不能保存)
悲剧

网友:
好东东,有没有电路板常用的特殊字体? 另外,我的AD9.4怎么没办法使用 "*.fon" 字体,例如:"vgafixt.fon"

网友:
这个办法好,顶楼主

网友(2011-08-04):
我还在用AD6呢!

网友:
非常好。。值得下载

网友:
好像有人发过,用ad自带的宏来实现图片输入到图层的。

网友(2011-10-10):
我试过了,挺好玩的

网友:
我在XP下试了下-----未成功哪-------

字体制作似乎不成功.

网友:
嗯,成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1-12-27):
回复 楼主:

ad6 字库

网友:
楼主好牛,有了你提供的字库,可以在word等office里面写“天书”啦

网友(2012-02-09):
mark,PCB上加任意logo

网友:
这个好东西啊,如果能用就太方便了。

网友:
精度再高,制板厂貌似做不出....不过还是顶

网友:
有用,下下来

网友:
谢谢!正在为做Logo发愁!

网友:
楼主提供的字库和软件很方便,出来的图形是一个整体,这样操作起来就方便很多;

网友:
谢谢了啊,实用看看先

网友:
做出了自己的LOGO,楼主强悍,狂顶

网友(2012-04-01):
很精典,谢谢! 难得的好贴

反恐24小时第1季 百度影音

网友:
现在的DXP文件本来就大,再加logo更大,不是必要,还是没必要家logo,低调嘛__@

网友:
好帖子,以后要用到。

网友:
感谢楼主,有空也试一下。

网友:
好贴,马上就用上了。

网友:
不得不顶的好东西

网友:
这个真是好东西!!

网友(2013-02-22):
挺有用的,支持!

网友:
好办法啊!谢谢mcu_mouse!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3-11-16):
mark 很好的想法,哈

网友:
是需要马克思密达一下

网友:
mark,回去电脑看看

网友:
不错呀,真的很不错,我收藏了.

网友:
这个好牛逼

网友:
合影纪念

网友(2013-12-17):
蛮好玩的。。

网友E(2014-02-12):
真心讲,这些库在工作中无实际意义,只是好玩罢了。希望楼主能做怎么制作LOGO的文档,这样在工作中才有实用价值。

网友:
LZ这方面很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心讲,这些库在工作中无实际意义,只是好玩罢了。希望楼主能做怎么制作LOGO的文档,这样在工作中才有实用 ...

我是该主你不认真呢还是很武断呢。教程就在楼主位。你竟然还说要做教程。。。无语。。。。。。

网友:
学习下,以后用的着

网友(2014-04-26):
楼主好帖啊,现在看到还 是觉得有用

网友:
我只是路过看看的。

网友:
最近就在找这个,好想搞一个自己的丝印

网友:
标记  有空玩玩

网友(2014-11-14):
原来还可以这样做,学习了,惊讶中。

网友:
试了下,太好用了

网友:
不错  这个还不会用

网友(2014-12-31):
这个非常棒,谢谢

网友(2015-08-12):
好东东哦

网友:
先mark,未来估计会用得上

网友:
有可玩性,六个鸡号。

网友:
先留着,现在还不会那么花的东西 ,先学好了  留着以后用。哈哈

网友(2016-05-28):
666.以前都是导入图片

网友:
MARK:AD9的字库图案,可做logo

网友(2016-07-09):
这个有用。

网友(2016-11-04):
工作了,不能再像学生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