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Proteus如何编辑波形,模拟外部信号输入给系统仿真?

楼主(2010-09-03):
现在做一个编码器的解析电路(需要抗干扰),输入是A、B、Z三相,自己用触发器和译码器搭了一个时序逻辑电路,用于消除干扰。

需要的是模拟下图A、B、Z三相的波形,并且试着在波形中加入干扰脉冲,看看时序逻辑电路和MCU是怎么处理的

Proteus能不能编辑输入波形,加到网络上呢?

楼主:
老大~没人会吗?

强人快快来帮助~

网友:
直接叠加信号??恐怕逻辑冲突不允许你仿真。。

用 EasyHDL 产生吧。

楼主:
回楼上大人

小的是想做2个输入脚,然后模拟外部的信号波形

你是说可以用easyhdl产生了然后导入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GENERATORS——PWLIN ,自己编辑电压——时间波形,看看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好像ok了~哈哈
我再接着调看看
谢谢了噢!

我是买了本书在学习,书中没有讲到的知识点就两眼一抹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generators——pwlin ,自己编辑电压——时间波形,看看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PWLIN 自然可以,只是复杂的波形就累了。。用EasyHDL写就容易多了。

回复 楼主:
回楼上大人
小的是想做2个输入脚,然后模拟外部的信号波形
你是说可以用easyhdl产生了然后导入吗?

不是用它产生然后导入,和其他信号发生器一样,只是需要写脚本。。Proteus 有例子,有帮助。。

C:\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7 Professional\SAMPLES\Generator Scripts

比如这个产生三角波的:

REM TRIANGLE WAVE GENERATOR

REM Define the Waveform Parameters
FLOAT FREQ=100, AMP=2, SLOPE=1
FLOAT PERIOD=1/FREQ,OFFSET=0

REM Repeating event for positive slope
ON TIMER AT PERIOD EVERY PERIOD
OFFSET=EVTTIME
SLOPE=1
ENDON

REM Repeating event for negative slope
ON TIMER AT PERIOD/2 EVERY PERIOD
OFFSET=EVTTIME
SLOPE=-1
ENDON

REM Set the output as a function of both time
REM and the current waveform slope.
OUT=AMP*SLOPE*(4*(REALTIME-OFFSET)/PERIOD-1)

网友:
Noise Generator.DSN 这个例子中的两个元件一直不知道咋弄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东西简单的看例子还能弄弄!复杂看来得借助相关书籍研究一下才行!

下面的例子是发送字符的,不知道如果我想发送16进制数组怎么弄?例如发送 0x01,0x03,0x01,0x00,0x00,0x02,0xc5,0xf7这是一组ModeBus的一段调试数据串。这东西对于通信代码调试很有用。调试中可以省了串口调试助手了!

网友:
这东西太复杂了,看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太复杂吧?

你说的那个,过几天俺再弄下看看,曾经看过一段时间文档,自己能写出点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