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射频,天线布线的朋友吗?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09-03):
现在想用WIFI模块,就是那个WM-G-MR-09 ,现在对于天线的选用还有不少疑问:
  如果用贴片天线的话,是不是所有2.4~2.5G的贴片天线都能用呢,不用管是什么牌子的?
  对于WIFI模块和贴片天线的连接需要考虑什么?要不要算50欧的阻抗匹配?还是尽可能的使连线短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了。

楼主:
有朋友知道吗?

网友:
做这个东西是需要仪器才行的,比如你在淘宝搜“AT3216 天线”,找到ACX的一款天线,那么你去官网找到相应的手册,手册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布局布线,但最后还是需要用网络分析仪去做一下配匹才行的,要不谐振点会偏,效率比较的低。

如果想效果比较好的话还是建议你尽可能短的连到一个SMA的头,然后连SMA的天线。

楼主:
连到一个SMA的头  比较短的线需不需要计算布线的阻抗

网友:
【3楼】 youki1234
线比较短的话基本可以不用走阻抗了,要是你对你所做的PCB板厂参数比较清楚的话也可以自己找个软件大概算一下。如果想省事就直接0.2的线,边上铺地间距为0.4就可以了,注意保持这根RF线的上下左右都是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3楼】 youki1234
线比较短的话基本可以不用走阻抗了,要是你对你所做的pcb板厂参数比较清楚的话也可以自己找个软件大概算一下。如果想省事就直接0.2的线,边上铺地间距为0.4就可以了,注意保持这根rf线的上下左右都是地。

上下左右都是地???

pitolan能否给个PCB的图来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
只要频率再2.4-2.5G范围内的天线都行

有些天线可能需要简单的匹配

这个可以看datasheet

板厚尽量薄,这样传输线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