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J 得AD588板 供电 问题。

楼主(2010-09-03):
我搞到了JJ得AD588板

电源是用5V 经过34063  得到得15V  -15V  想问下 这样得电源可以用吗?  588测量输出是有输出得。不知道这样得到得电压会影响588得性能吗?

网友:
精密模拟电路建议不要用开关电源。

楼主:
采用线性 电源 ?

楼主:
再者手上没7915  只有7912  郁闷   变压器也要去找

网友:
弄一个15V的变压器和7815,7915有这么难吗,咳,为什么都喜欢用开关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弄一个15v的变压器和7815,7915有这么难吗,咳,为什么都喜欢用开关电源?

7815、7915用正负15V的变压器整流出来的电压不够吧,压差好像小了点,要用高点电压的变压器

网友:
15VAC * 1.414 = 21VDC,78xx有3V压差就可以了,AD588电流不算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15vac * 1.414 = 21vdc,78xx有3v压差就可以了,ad588电流不算大。
多谢咕唧霖指点,以前我定过15V的变压器整流滤波过后测出来只有17V左右,估计当时定的变压器次级输出偏低或者初级输入电压偏低或者我弄得电路有问题,一直认为要定高点点电压的变压器才放心,所以导致我后来定做变压器要都是加2V,用7815的变压器抽头定17V的,用7805的抽头定7V。。。。。。

网友:
如果你那里的电网电压经常偏低,再留2V余量也很合理,做正规产品就要考虑输入电压范围的问题。

网友:
请问jj3055先生:用7815和7915、两也电压不对称、有问题吗?最大可差多少电压?

网友:
标称 2.2VA 的 15V 变压器,LOAD 三十几毫安就不太行了

回复 网友A:
弄一个15v的变压器和7815,7915有这么难吗,咳,为什么都喜欢用开关电源?

方便吧。所以 jj 你还是考虑出带变压器的版本,绝了他们的小心思 :D

网友:
请问jj3055先生:用7815和7915、两也电压不对称、有问题吗?最大可差多少电压?

****************
电压不对称没关系,电压有误差也没关系,只要电压稳定就可以了.因为电源电压变化要导致输出变化.只要电源电压不变就可以了

网友:
我正在设计带整流稳压的PCB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