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544T运算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0-09-03):
OPA544T运算放大器Datasheet上第4脚是OUT脚,但在multisim 10上是第5脚是OUT脚,仿真是正确的.请教一下高手是哪个才是正确的,我的实际电路是按Datasheet上用的,但就是做不出来,是不是我用错了?

网友:
就是OPA544T的资料,供参考。

网友:
楼上,请问OPA544T那里可以买到,价钱多少?
供电电压高用来做耳放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