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做I/V转换的电路

楼主(2010-09-03):
最近用PCM1798做DAC,看TI的资料,PC1798后面应该先做I/V转换,再做低通滤波,低通滤波准备用LM4562做,但是I/V转换就不懂应该用什么IC做了,或者4562也能用作I/V转换??如果可以,应该怎么接?如果不行,那用哪颗来做I.V转换会比较好呀?

网友:
用运算放大器做I/V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4562做IV转换电路,效果如何?该怎么连接啊?

网友:
电路见PDF的19页
用OPA627换掉NE5534应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