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环PID的控制

楼主(2010-09-03):
控制直流电机。
如果采用PID单环控制(如图),很好理解,并且已经实现。

可是如果采用双环,再加上一个速度环,我就连原理也不明白了

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二,分享些资料,感激不尽。

楼主:
怎么没有人说话呢?
自己顶吧!

网友:
一般单闭环都是速度环,很少有人直接单闭环调节位置,那样基本上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双闭环一般也都是电流环和速度环,如果要加位置环一般需要三个环才会去取得比较好的效果。不知道你这两张图是你自己画的,还是从那本书上找到的。不过不管是几个环,原理都和但闭环一样。外环的控制器输出是内环控制器的设定输入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图是我用matlab画的,具体的框架是听别人说的
这些天又重新翻起厚厚的《自动控制理论》,有了点感觉,继续看下去,相信效果就出来了

网友(2015-01-2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 ...

楼主能发个帖子解释一下么。

网友:
内部速度小闭环可以提高整体位置控制系统的阻尼比,厚一点的控制论书籍上应该都有讲这个

网友:
楼主搞错了,位置PID化简完就是速度环是P,位置环是P控制,积分一般不用,因为加了积分会使系统升为3阶系统,更容易震荡!

网友:
外环的输出量是内环的输入量.

网友(2015-07-12):
主要还是速度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