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仿三菱PLC哪家公司做的比较好?

楼主(2010-09-03):
学校要定制十几套PLC实验箱,考虑到三菱PLC的软硬件应用得比较广泛,PLC拟采用FX1S-30MR。因为仅用于实验,为节省成本不打算购日本原装货。但是现在国内仿三菱PLC鱼龙混杂,故讨教版上各位专家,国内哪家仿三菱PLC做的比较好?要求与原装软硬件完全兼容。谢谢!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找到,可以联系我,完全克隆的

网友(2011-06-09):
同问?? 楼主 搞清楚了吗????

网友:
我推荐一家,以前工作过的,INOVANCE(深圳汇川技术),其生产的PLC与三菱的完全一致。有些功能还比三菱的强大。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这个不好说,谁要谁知道

网友(2011-09-17):
如果是FX系列的,学习用,买汇川的性价比较高,汇川的PLC兼容三菱FX系列的所用指令你可以看编程手册对照下就知道了,汇川还用六个高速输出口,简单定位还可以吧

网友:
汇川在国产变频器行业已经是老大了,PLC也很不错

网友:
INOVANCE(深圳汇川技术),还可以,可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汇川的PLC兼容三菱FX系列的所用指令你可以看编程手册对照下就知道了,汇川还用六个高速输出口

网友(2011-11-15):
信捷的不知道有没有,LZ 可参考参考

网友:
其实有很多,需要可以加我的QQ1195255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