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FT和DFT的问题

楼主(2010-09-03):
小弟前段时间学了下verilog语法,在altera的板子上也做了交通灯,UART等实验,状态机的使用应该说刚刚入门。

现在学长建议我试试写个FFT或DFT。  我好像发现QUARTUS里自带FFT的IP核,但他说自己写比较好,能锻炼水平。

我网上找相关资料,发现对FFT的原理都是泛泛而谈,而且说法不一。去pudn查代码,发现也都只是纯粹的代码,没有理论基础完全看不懂。

想问问各位大侠,有没有FFT或DFT方面比较清晰的理论资料。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FFT DFT 怎么算,用来做什么的得搞清楚啊,不然写出来有什么用?我上学的时候,《数字信号处理》教材上有讲FFT的详细运算方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说的有道理,所以我现在自己也在找资料,看看它的作用是什么,否则无法进一步做下去。

网友:
随便找本《数字信号处理》的课本都有详细介绍

网友:
DFT是一种频谱变换
FFT是用来实现DFT的算法
不一样

网友(2010-12-07):
其实FFT只需搞定蝶形运算单元和地址控制单元就差不多了,我感觉重点也是这两者,当然,如果想压缩资源的消耗的话,有必要对旋转因子进行处理一下。

网友(2012-01-12):
fft蝶形运算有好多种,都是为了减少资源或加快速度的,这个可以写成一本大厚的书,看看信号处理的书以及它们后面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