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轻量级协议?

楼主(2010-09-03):
在做简单的点对多点低功耗433M无线接口产品,不需要Zigbee那么强大的功能
EZMacPro
SimpliciTI
M-BUS
还有什么轻量级的无线传输协议值得我们参考,请大家支招

网友:
说一个不专业的话:
请问你要用来做什么?

各种协议都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你的目的我们不清楚,帮不了你的。

以及你说的协议,是那一个层的?我记得M-BUS是包含物理层的吧?

楼主:
应该从物理层到数据链路层,其实用途很简单,只要实现简单的点对多点数据传输就行了,采用星型结构,每包数据量在128字节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