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请高手点拨!

楼主(2010-09-03):
新手,完全没接触过这个行业,以前学习的都是Java之类的,现在想学CPLD,手头就一本书<数字系统设计与VHDL>(电子工业出版社,Charles H. Roth,Jr.等著)和一块EPM570T100C5N的核心板,我还需要准备别的什么东西?

说明几点:
1,平时不上网,不允许,电脑偶尔可以用,手工不是很好
2,上面所说的书籍是这一本:
        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sr_1_1?_encoding=UTF8&s=books&qid=1283503546&asin=B001GS7954&sr=8-1
   就这一本55块钱,真狠!核心板买的,几十块钱
3,要用VHDL语言,觉得看起来爽,划分的很仔细
4,我是真的来取经来了,我就不信我在这里这么虚心的请教,会没人理我.

我真的需要热心人指点一下,有一种很痛苦的感觉,CPLD就像一只刺猬,浑身是刺,我尽管知道他是只刺猬,也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但是我还是没法去下手,不知道第一步走在哪里,痛苦!真痛苦!

问个别的问题,大家手工焊元件的时候都用松香或者焊锡膏么?我觉得用了不爽,烙铁+锡丝直接上很爽嘛,不用松香有什么弊端么??

网友:
回复你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大多数焊锡丝,内部都有助焊剂,也可以叫焊锡膏的,所以不用松香也可以。只要焊出来的效果满意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用松香来洗烙铁,去除氧化。第一问题就不懂了,围观中

网友:
最好能上网。这个要多些代码,多仿真,多分析。找些例子自己做,弄懂,找找感觉。要想深入的话,找个小的项目做。

网友:
我学的是verilog,你学VHDL也是一样。重要的是掌握它的语法,自己多写一些小程序,最好是看下书上例程后,然后自己写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至于你到底学习vhdl还是verilog,这个争论一直在继续,但从我学习的目前的情况来看,入门的话,vhdl很容易,正如你说的,条理清晰,但结构性深入的话,就不如verilog强!而且,网上找源码学习的话,深层的程序大多都用verilog,vhdl的相对较少!不过,深入进去后,两者都可以!
第二,关于入手问题,这个是大多初学者头大的问题,个人建议你可以先从简单的时序开始,比如各类分频器,门控电路入手,先搞清楚什么是CPLD,何谓硬件编程!等到熟悉这个了,就可以试着写些控制程序,比如控制键盘,数码管,甚至LCD。。。。,由简到难,循序渐进,初学者易犯的毛病是高不成低不就,即难的搞不出来,简单的看不上!
第三,就是网络问题,不能上网的话,建议你在能上网的时候多下些源码,看看别人的编程思路,编码风格。。。。。。,下回来慢慢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本书针对初学者来说不错,就是贵了点,网上可能有哦!

网友:
先点灯
然后让灯闪
然后流水灯
然后变着花样点灯

到这个程度基本可以算是入门了

就可以做些复杂点的工程了

如DDS,简易的示波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和我一起学吧。打好基础先。
[与艾米一起学FPGA/SOPC].[逻辑实验文档连载计划]
http://www.cnblogs.com/yuphone/archive/2010/08/27/docs_plan.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非常谢谢你们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十分感谢,小弟就是这种感觉,还得实实在在的,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位大哥的头像,小弟见过多次,好,跟定你了!!
去你给的网址看看...应该收获不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