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_flash驱动的疑惑。

楼主(2010-09-03):
flash都需要扇区擦除后,才可以再次编程,但是在stm32radio的spi_flash驱动中,只看到这两个函数
read_page(uint32_t page, uint8_t *pHeader)--页面读
write_page(uint32_t page, uint8_t *pHeader)--页面写
怎么没有看到,扇区擦除函数。
很疑惑,请有了解的朋友讲解下

网友:
使用的是擦除写命令.

网友:
页是最小的操作模式,一般一页是256字节。上去就是扇区了,然后就是块。SPI  FLASH可按页擦除,也可扇区擦除,也可块擦除(应该是的,看手册)

楼主:
疑惑解除了,原来SPI_HostWriteByte(AT45DB_MM_PAGE_PROG_THRU_BUFFER1)=SPI_HostWriteByte(0x82);是带预擦除的编程缓冲区指令
对AT45DBXX不熟悉,
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