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PCI总线的示波器采集卡的制作,大家是怎么想的?

楼主(2010-09-03):
如题,大家是怎么想的?

网友(2012-04-05):
这个问题太笼统喽,咋个回答嘛...

网友:
想法不错,难度不小

网友:
虚拟仪器呀!

网友:
wch公司 的ch37x 什么的芯片貌似可以做 pci接口 我对这个也有点兴趣,labview的板子卖得太贵了,要是问我有闲钱的话就像弄个 pci接口+labview

网友:
usb3.0接口更好吧,方便,速度也够用了

网友:
实验室里类似的卡挺多的
运动控制 数据采集的都有

不过 要是自己DIY来用 我更加倾向于基于USB的

网友:
估计干扰不小把!外置的到不少

网友:
想法是不错,速度也足够,希望有方案

网友:
应该可以,我知道很多质谱仪就是用一个插在PCI上的信息采集卡,从软件上看那个实时的波形,跟示波器原理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