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启动代码中复制RW 字节对齐

楼主(2010-09-03):
LDR     r0,=|Image$$RO$$Limit| ;
        LDR     r1, =|Image$$RW$$Base|   ; and RAM copy
        LDR     r3, =|Image$$ZI$$Base| ; Zero init base => end of RW init
        CMP     r0, r1                  ; Check that they are different
        BEQ     RWDONE
RWINIT
        CMP     r1, r3                  ; Copy init values for RW data
        LDRCC   r2, [r0], #4
        STRCC   r2, [r1], #4
        BCC     RWINIT
帮忙看看,这是初始化的时候复制RW类容的程序。

如果Image$$RO$$Limit是4字节的倍数,就没问题,但是如果不是,例如尾数是3,他就会提前3个字节开始多复制RW,也就是说我所有RW的初值都移位了。

有人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么,需要怎么设置MDK。或者有办法加一段ASM去解决。多谢!!!

网友:
本来就得4字节对齐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解决办法是不要自己去复制,让__main自己去完成。要裁剪C运行库也不是这么干的。
这样初始化的,基本上都是源自很久以前,ADS那时候的代码;这么做会和C运行库构建起模模糊糊的关系,结果就是潜在的不定错误。

另外,RVCT4的RAM初始化数据可能是有压缩的;而且这样初始化,在多Exec Region的时候会出错。

楼主:
顶楼上,我也这么想过,一直没试过。是自己不能摆脱8位机的思想,凡是都想亲历亲为,有时候虽然只是一条语句调用一个库就加上10k的代码。
主要是看到本坛的一个同志说过不要去调用_main,特别是将来要移植OS的时候。

楼主:
IMPORT  __main
                ;LDR     R0, =main_entry
                ;BX      R0
        B       __main

改了一个语句,让MDK去跳转到C,代码增加了500个字节,编译pass,程序却停在
SWI_Handler     B       SWI_Handler

不能跳转到main()

楼主:
代码全部重新写过,现在ok了,多谢dr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