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时电脑收到数据为什么少2个字节?

楼主(2010-09-03):
用MAX485从AVR发数据到电脑时,电脑少收到2个字节?请有经验的兄弟帮忙,谢谢!

网友:
看看收发控制脚的控制时机

网友:
估计是没有发完就不使能发送了

网友:
发送完最后一个字节加一段延时!

网友:
很显然是发送完没有加延时就直接切换到接收!

网友:
没有延时

网友:
是前少一个,最后少一个吗?

网友:
同问:头少还是尾少

楼主:
问题解决了,加延时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