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要做一个语音控制小车,怎样实现语音控制?

楼主(2010-09-03):
要实现小车的左右转,前进,停止……

网友:
最简单是发一次声音左转,发2次声音右转,发3次声音前进.....

网友:
如果你要所有人都可以控制的话.LS 是最简单的,否则你就语言识别了,这个好像只针对特定人的

网友:
凌阳单片机

网友:
凌阳有现成的小车卖

网友:
凌阳的最简单 片子上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就是用语音识别的,要怎样实现?用AVR单片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Application Note 335 有ATMEL公司的官方录音教程,这个就为语音识别提供了一个可行吧办法
简单点儿的话你可以只判断频率~~
我想做但没做这个,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