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169快速PWM

楼主(2010-09-04):
马老师,
      你好,在使用AVR169中遇到一个问题,我自己弄了几天都没搞明白,特来向你请教。程序如下
      //-------------------------------------
void timer1_init(void)                  //产生 BEEP 的输出波形
{
    TCCR1A = 0x00                  ;    //stop 停止定时器T2
    TCCR1B = 0x00                  ;
    TCNT1H  = 0x00                  ;    //set  count
    TCNT1L  = 0x00                  ;
    OCR1AH  = 0x03                  ;    //set  compare 采用CTC的波形输出模式, 产生一个160us的中断
    OCR1AL  = 0xFF                 ;
    OCR1BH  = 0x03                  ;    //set  compare 采用CTC的波形输出模式, 产生一个160us的中断
    OCR1BL  = 0xFF                 ;

    TCCR1A = 0xF3                  ;    //     8为快速pwm
    TCCR1B = 0x09                  ;    //     无预分频
    TIFR1  = 0x00                  ;
    TIMSK1  = 0x00                 ;    //start interrupt益处功能/比较输出功能中断不使
}
//-------------------------------------------------
case 0:
       LCDDR1  &= 0xFE              ;
       OCR1BH  = 0x03                  ;
       OCR1BL = 0xFF               ;
       break                        ;

case 1:
      LCDDR1 |= (1<<0)             ;
      OCR1BH  = 0x03                  ;
      OCR1BL  = 0xC3                ;
      break                        ;

case 2:

     LCDDR1 &= 0xDF               ;
     OCR1BH  = 0x03                  ;
     OCR1BL = 0xB5                ;
     break                        ;

case 3:
     LCDDR1 &= 0x7F               ;
     OCR1BH  = 0x03                  ;
     OCR1BL = 0xA5                ;
    break                        ;
//-------------------------------------------------
当我改变   OCR1B   的时候,单片机输出引脚   OCR1B  上的电平随着 OCR1B1H/OCR1BL的改变而改变,

我使用示波器看 OCR1B 引脚输出的波形,它的 Vmax 随着 OCR1B1H/OCR1BL的改变而改变,

我反复看了数据手册,都没弄明白,特地来向你请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马老师和各位大侠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我使用示波器看 OCR1B 引脚输出的波形,它的 Vmax 随着 OCR1B1H/OCR1BL的改变而改变

这个就是PWM了,你懂PWM吗?到底是什么不懂?你用示波器看 OCR1B 引脚输出的波形,是采用直流当还是交流当?

买本我编写的教程从基础开始认真学习。

从你的代码注释中猜测是抄的:你到底是让T/C工作在CTC模式,还是PWM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