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被雨淋了,怎么办

楼主(2010-09-04):
就前天出门时忘了关窗,结果电脑被雨淋了,用吹风机吹干后,开机正常,十分钟后,咔,灭掉了,再开机,按下电源后,灯亮,风扇转,5秒后,咔,灭掉。始终开不了机了。是一台惠普V3805的电脑,08年3年份买的,行货,已经过保,而且我也拆过了,这种情况应该咋办呢?

网友:
热风吹干加暴晒,应该没问题的。

以前我的电脑里面灰尘太多,用压缩气流冲洗,然后把主板内存自来水泡,
电吹风吹干+阳光暴晒,跟新的一样,一直用着

网友:
电吹风猛吹

楼主:
哎,男人一定要会修笔记本,从前有个男人不会修笔记本,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
电子产品淋雨、进水处理方法:

千万别开机,把零件都拆下来,用纯净水浸泡,刷洗,然后彻底晾干,别用酒精什么的清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哎,男人一定要会修笔记本,从前有个男人不会修笔记本,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不当那个修笔记本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哎,男人一定要会修笔记本,从前有个男人不会修笔记本,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不当那个修笔记本的呢

不会修不要紧,找别人修之前记得先把硬盘拆下来

网友:
再拿水洗干净,晾干,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哎,男人一定要会修笔记本,从前有个男人不会修笔记本,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不当那个修笔记本的呢
不会修不要紧,找别人修之前记得先把硬盘拆下来

问题是人家只会拍不会拆啊!

网友:
但愿你的笔记本坚强

网友:
过保了就麻烦了
我的dell 进水了直接吹干 本来想着不能用就让他们过来换 结果p事儿没有~

网友:
楼主的电脑根本就没彻底吹干,或者带电池状态下进水烧坏了。

网友:
不会拆硬盘就火了

讲个笑话   某女生心情低沉  自言自语的说 :“可能我要火了”   其朋友问: “ 为什么啊?”  此女回答:“我U盘丢了  8G的”

网友:
被雨淋了好啊,赶紧看看硬盘里,有码片是不是被洗成了无码。

网友:
用火烤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被雨淋了好啊,赶紧看看硬盘里,有码片是不是被洗成了无码。

晕,这也行~  这就关机洗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了几次,怎么也发现不到哪里有好笑的地方

进水了就不要开机啦
尤其是本本
先把能拆卸的东西拆下来
然后买支蒸漏水洗一次
风筒吹干,吹久一点
然后再用用干净的布抹一次

电源和电池要特别留意
CPU、内存显卡插槽要特别小心
这样试试,一般能行

网友:
被雨淋了的车后也要尽量尽快清洗.不要说电脑了.
拆开用清水清洗.

网友:
先弄干,估计是主板烧了,然后打电话保修。过了保修期,只能节哀了。

网友:
绝对不能上电!拆出来放烤箱烤干!
进水的电脑不处理基本都会出问题!要不线路腐蚀要不氧化!

网友:
所有电器的东西,进水都不要先开机,吹干了再起!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看了几次,怎么也发现不到哪里有好笑的地方

参考陈老师

网友:
建议吹干后,买点干燥剂,和机器包在一个塑料袋了,密封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