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的采集

楼主(2010-09-04):
请各位大虾指点:
用430进行外部数据的采集并检测异常,若输入的信号是电压值,是否可以直接使用片内的比较器,用软件设定好正常的电压范围,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异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初学者飘过,有同样的问题,求大虾解!

网友:
顶下
希望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