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 三极管响应太慢?

楼主(2010-09-04):
给PWM信号后过了三极管信号就变形了。。怎么解决?三极管是S9013

网友:
驱动电路的问题,把你现在的电路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要是因为 GS 之间的电容,频率越高变形越历害,减小R23和R25会好一点

网友:
R23 100欧,R25 150欧,波形会好很多,但减小R25的话R25上的够好也会增大,P=16*16/R25,R25=150欧的话功耗有1.7W,N管关闭的时间是2/3,功耗也有近1W了。

网友:
想效果好 换专用驱动芯片吧 比如 ir2101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减得太多三极管导通时消耗太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也太大了吧。。

网友:
是挺大的,我试过不同的电阻值,用MK的470欧时,上管PMOS关断时间还是比较明显的,用150欧后P管关断和开启时间基本相当了,实测下来150欧时XXD930KV+HD9050 4000rpm时的电流比470欧时要小0.1-0.2A.
我是用了3个470欧1206封装的电阻并联的

网友:
用MK2.0的驱动方式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