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下安装ubuntu10.04后再安装ghostXP,导致WIN7引导损坏,XP未显示引导信息

楼主(2010-09-04):
请坛内大侠们帮助,谢谢!
因初识Ubuntu,发现其许多吸引我的地方,遂昨天在WIN7下装了个ubuntu10.04,体验到了GRUB的强大,想试试其卓越性能和特点,今天特意装了个ghost XP试试,利用U盘安装的,我的电脑硬盘一共只有320G,分了4个区,XP装在第4区,结果重启没有发现XP的引导信息,随后便切到WIN7,但是却不能正常引导了,直接黑屏,一个光标在闪烁无法输入字符,但是能进入ubuntu。我的ubuntu是在WIN7下没有采用WIBI安装,也没有分区。

大家帮帮我,如何解决此问题,先不管XP了,只想能回复我的WIN7,当然XP也能搞定最好

网友:
为什么不用VM体验, 用win7的盘修复一下

楼主:
我没有WIN7盘啊

网友:
去网上下个

网友:
如果是尝试ubuntu的,用win7就不要用GRUB2,也不应当在win7后安装xp,MBR上会冲突的,安全的方法是装ubuntu时不装GRUB2,然后通过win7的loader引导GRUB2DOS,再从GRUB2DOS引导ubuntu。现在修复的话,或者靠win7的安装光盘进命令行修复,没有win7光盘的话就在ubuntu的live cd下更新一下GRUB2(具体方法搜索下“ubuntu GRUB 修复”),让GRUB2重新检测各个分区生成新的引导菜单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