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lox u-center软件中 可见卫星显示和信噪比的关系

楼主(2010-09-04):
在用u-center软件时有个问题一直没搞明白,在窗口中搜索到可见卫星后显示分三种颜色,红色、蓝色、绿色。卫星显示的颜色是根据$GPGSV命令接收到的信噪比来决定的吗?

但似乎蓝色卫星的信噪比不低,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绿色卫星表示参与结算的卫星
蓝色卫星表示正在下载星历的卫星
红色卫星表示不可用的卫星

楼主:
NMEA-0183协议中有没有数据能得到卫星处在什么状态?

网友:
$GPGSV  GPS Satellites in View(GSV)可见卫星信息
$GPGSA  GPS DOP and Active Satellites(GSA)当前卫星信息

蓝色哪个应该是 MSAS 卫星,它只是提供修正数据不参与卫星解算,所以不会成绿色

网友:
请教 “luzhengmao ”和“lab1224”:现在已经稳定收到“42”号星(的信号),且很强,始终是蓝色,这时是否进入DGSP接收状态?怎么设置让它变成绿色?或者它只能是蓝色?谢谢

网友:
DGSP接收状态 要接收机支持 SBAS功能 还有command 开启关闭 每家ic的command都不一样的

你图中的 蓝色42讲的是信号噪声比不是卫星号 卫星号在下面

网友:
谢谢“luzhengmao ”的指教。 楼主位的图不是我的,我买“阿莫”的C3-370C,用那几个软件试验,收到“42”星,信号强度在31~44甚至更高。就是这个370C,如何设置它?

网友:
我对u-blox比较熟悉 370C指令不清楚

楼主:
我做的是仿u-center界面,收到后GPS信息后显示在LCD上,信号强度很强不一定显示是绿色
绿色卫星表示参与结算的卫星
蓝色卫星表示正在下载星历的卫星
红色卫星表示不可用的卫星

你收到“42”星信号比较强显示蓝色应该正在下载星历

网友:
蓝色卫星表示正在下载星历的卫星

描述不一定正确, 可能表述为锁定未使用(参与解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蓝色的那个是42号星, 他是日本的MSAS的卫星,是区域增强系统的卫星,他发送的是由地面站处理后的,GPS的轨道,种差,大气等校正信息。可以提高定位精度。所以和其他GPS卫星的颜色显示是不一样的。

网友:
呵呵

楼上正解

大家都木有看坐标

网友:
请看截图

网友:
那个“42”很长时间都不变色,何故?
另外几个软件的信息大致一样,没有截图。
很关心DGPS,希望定位精度能好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错了,那个是PRN 120。是EGNOS 欧洲的区域增强系统里的卫星。

网友(2011-05-13):
回复 网友A:

u-blox的数据输出速率都设定在1hz,也就是每秒钟吐出一次数据,怎么运用u-center修改命令呢?在程序里怎样打命令?你知道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u-blox的数据输出速率都设定在1hz,也就是每秒钟吐出一次数据,怎么运用u-center修改命令呢?在程序里怎样打命令?你知道吗

直接用Message 配置,按 "F9"可进入 这个功能。不过里面有好多项。这个软件只对 ublox GPS有效哦。

网友D(2012-04-12):
模块型号:ublox lea4s,搜不到星,是U-center的设置问题吧~

网友:
先标记 明天看一下

网友E(2012-05-14):
引用 网友D:
模块型号:ublox lea4s,搜不到星,是U-center的设置问题吧~

我用的LEA-5S,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能说说怎么回事吗,不胜感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LEA-5S,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能说说怎么回事吗,不胜感激。 ...

根据,
luzhengmao的提示:
直接用Message 配置,按 "F9"可进入 这个功能。不过里面有好多项。这个软件只对 ublox GPS有效哦。

尝试在Message里进行设置,没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根据,
luzhengmao的提示:
直接用Message 配置,按 "F9"可进入 这个功能。不过里面有好多项。这个软件只 ...

这种问题还是蛮多的,貌似问题出在天线上,http://www.ourdev.cn/thread-3566102-1-1.html,你看看吧

网友F(2012-11-27):
引用 网友D:
模块型号:ublox lea4s,搜不到星,是U-center的设置问题吧~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已经解决了,是天线的问题~
如果你的其它硬件没问题,建议换个天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经解决了,是天线的问题~
如果你的其它硬件没问题,建议换个天线试试~ ...

好的,问题找到了是VCC_RF和V_ANT之间连接10R电阻就可以了,需要在空旷的地带或是窗边才能接收到卫星。请问你是怎么读出经纬度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已经解决了,是天线的问题~
如果你的其它硬件没问题,建议换个天线试试~ ...

请问u-blox发出的信息你是怎么经过单片机处理的??????????????、谢谢

网友: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处理  u-blox发出来的信息的??

网友:
串口 转 USB,连接电脑,通过N多测试软件,可以获取测试数据~
相关软件 论坛大大滴有,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u-blox发出的信息你是怎么经过单片机处理的??????????????、谢谢

如果要通过MCU串口获得的数据去解析相关GPS信息,是需要一些处理方法。
可以参考: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9&highlight=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