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朋友用small RTOS51开发过产品呢,不知道其稳定性如何

楼主(2010-09-04):
如题

楼主:
难道没人用过?

网友:
了解过,稳定性没有问题,就是用了没有多大的意义.

网友:
我正打算使用呢,SmallRTOS51,主要是我下位机的任务比较多,如果自己写定时切换不好弄,正打算使用空上小的RTOS呢。

楼主:
-------

回复 网友A:
了解过,稳定性没有问题,就是用了没有多大的意义.
--------------------------------------------------------------------
意义我觉得挺大,
1、之前我做程序不用OS,现在用了OS后发现程序变得更清晰,特别在一些像大ROM,大RAM(1K)左右的单片机运行的挺好,我用它做了一些小的测试治具,但还没有用其做过产品。
2、在学习STM32时买了邵老师的UCOS,发现RTOS51的代码机理和UCOS如出一辙,只是在内存的操作,RTOS51为了适合用于小RAM上进行了改进。
多谢你对它稳定性的肯定,是否做过什么测试呢?

网友(2015-07-19):
我做过,大约是检测8个按钮,根据是哪个按钮按下,来控制对应的继电器和串口发送对应的命令,同时检测4个红外传感器的状态,根据这4个传感器的状态来控制另外4个继电器。 应用环境实在展厅里。 大约4年了,没出过事(当然我这个项目也简单,占用的ram不多,呵呵),当时还是用的版本Small_RTOS1.12.1,用到的os资源是信号量 消息队列 延时,os系统时钟为10ms,芯片STC12C5A60S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