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闭环算法

楼主(2010-09-04):
经高人点拨,让小弟先做好闭环再开环,如果自己转一下电机能进入闭环,说明没问题。我照抄了MK代码加以改动,一开始SENSE_C和模拟比较器上升沿,一旦发现中断标志位置位就开启模拟比较器中断进入闭环程序,可是我转一下还是卡住不动,电流就超了。。求解。

AVR MEGA16 代码如下:
SIGNAL(SIG_COMPARATOR)
{
        unsigned char sense = 0;
        do
        {
                if(SENSE_H)
                        sense = 1;
                else
                        sense = 0;
                switch(Phase)
                {
                        case 0:
                        A_H_ON;
                        if(sense)
            {
                C_L_ON;
                                if(Measure_Current)
                                        Filtted_Current_Get();
                                SENSE_FALLING_EDGE;
                                SENSE_B;
                                Phase++;
                                sendchar('0');
            }
            else
            {
                                B_L_ON;
                                sendchar('a');
            }
                        break;
                        case 1:
            C_L_ON;
                        if(!sense)
            {
                                B_H_ON;
                                if(Measure_Current)
                                        Filtted_Current_Get();
                                SENSE_RISING_EDGE;
                                SENSE_A;
                                Phase++;
                                sendchar('1');
            }
            else
            {
                                A_H_ON;
                                sendchar('b');
            }
                        break;
                        case 2:
                        B_H_ON;
                        if(sense)
            {
                A_L_ON;
                                if(Measure_Current)
                                        Filtted_Current_Get();
                                SENSE_FALLING_EDGE;
                                SENSE_C;
                                Phase++;
                                sendchar('2');
            }
            else
            {
                                C_L_ON;
                                sendchar('c');
            }
                        break;
                        case 3:
                        A_L_ON;
                        if(!sense)
            {
                C_H_ON;
                                if(Measure_Current)
                                        Filtted_Current_Get();
                                SENSE_RISING_EDGE;
                                SENSE_B;
                                Phase++;
                                sendchar('3');
            }
            else
            {
                                B_H_ON;
                                sendchar('d');
            }
                        break;
                        case 4:
                        C_H_ON;
                        if(sense)
            {
                B_L_ON;
                                if(Measure_Current)
                                        Filtted_Current_Get();
                                SENSE_FALLING_EDGE;
                                SENSE_A;
                                Phase++;
                                sendchar('4');
            }
                        else
                        {
                                A_L_ON;
                                sendchar('e');
                        }
                        break;
                        case 5:
            B_L_ON;
                        if(!sense)
            {
                A_H_ON;
                                if(Measure_Current)
                                        Filtted_Current_Get();
                                SENSE_RISING_EDGE;
                                SENSE_C;
                                Phase = 0;
                                sendchar('5');
            }
            else
            {
                                C_H_ON;
                                sendchar('f');
            }
                        break;
                }
        }while((SENSE_L && sense) || (SENSE_H && !sense));
        Measure_Current = 0;
}

楼主:
饿,中间的sendchar是我用串口自己调试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