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gps的1pps或者10khz的时钟信号是否是严格同步的?

楼主(2010-09-04):
问一下大家,多个gps接收器的1pps或者10khz的时钟信号是否是严格同步的?
欲通过gps输出的这个信号用来同步处于不同区域的仪器的采集流程。

网友:
“严格”的定义是什么?PPS的精度一般是1us,不知对你来说够不够严格。

网友:
最好好像是100ns吧,这个精度基本够用了,很多电力上的同步采样在用哦

楼主:
感谢1楼和2楼的兄弟提供的信息,我就是想确认一下。因为仪器分布在不同的区域,中间没有任何的连接。希望使用GPS输出的10khz信号,来启动每台仪器的测量,从而保证不同区域的仪器采样到的数据是同步的。

网友(2010-11-10):
LZ是作啥用的,好像在美国,俄罗斯的设备上都有GPS同步接口啊。

网友(2011-01-10):
我有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我是搞地质的。最近老板给了活让实现出不同地方的两个设备的同步。不知道怎么弄那,望高手给点指导啊谢谢!!!

网友:
到国家授时中心申请时间同步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但一直没空做实验验证,另你需要用授时级别的GPS.

最低档也是 ublox 4t 5t
好点的OEMstar
再高档点 1w-2w的都可以

网友(2012-07-22):
l楼主你好,我能加你qq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