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頻率去ad9288採樣率是多少

楼主(2010-09-04):
請教魏坤測量10kHz,100kHz, 1MHz 由FPGA去ad9288採樣率是多少 ????

网友:
采样频率与扫速有关,和输入频率无关。

网友(2012-05-22):
“在进行模拟/数字信号的转换过程中,当采样频率fs.max大于信号中最高频率fmax的2倍时(fs.max>=2fmax),采样之后的数字信号完整地保留了原始信号中的信息,一般实际应用中保证采样频率为信号最高频率的5~10倍;采样定理又称奈奎斯特定理。 "

网友:
这个是说的你的采样率必须是要大于5~10倍信号频率,AD9288的采样率只和它的时钟速度有关,跟要采集的数据信号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