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个步进电机32细分的正弦,余弦对于的值吗?

楼主(2010-09-04):
谁能给步进电机32细分的正弦,余弦对于的表格值吗?多谢了

网友:
用EXCEL做很快的,想多少级都行然后COPY

网友:
参考,注意许多书都说用正弦表,我认为错的,应当是全波表

unsigned char code SINTAB[128]=
                {
                0  ,6         ,13 ,19 ,25 ,31 ,37 ,44 ,50 ,56 ,62 ,68 ,74 ,80 ,86 ,92 ,
                98 ,103,109,115,120,126,131,136,142,147,152,157,162,167,171,176,
                180,185,189,193,197,201,205,208,212,215,219,222,225,228,231,233,
                236,238,240,242,244,246,247,249,250,251,252,253,254,254,255,255,
                255,255,255,254,254,253,252,251,250,249,247,246,244,242,240,238,
                236,233,231,228,225,222,219,215,212,208,205,201,197,193,189,185,
                180,176,171,167,162,157,152,147,142,136,131,126,120,115,109,103,
                98 ,92 ,86 ,80 ,74 ,68 ,62 ,56 ,50 ,44 ,37 ,31 ,25 ,19 ,13 ,6
                };

楼主:
余弦的表不用么??

网友:
128细分相差32就是余弦,不过我那时全波表,要隔64个数据

楼主:
相差32不懂哦,我按公式算余弦也一样咯,对不?我用TLC7226和L6219来做,大概意思就是把这2个表轮流赋值给DA,转换成电流去驱动功率管,进而驱动电机

网友:
使用现成的IC

楼主:
楼上的 你说的那些东西价钱多少?到处都见你在推销,我看过很多,都是价格不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