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报快报,买DS1052E示波器插U盘不提示升级的朋友进来了!~~~~~~~~~~~

楼主(2010-09-05):
很多人加我,问我为啥插U盘为啥不提示升级,因为当初我用的是512M的U盘,一个哥们换了好几个U盘都不行,没办法出去买了个新的就好了,开始还以为他们的U盘容量太大的问题,后来发现是厂家对最新固件做了手脚,对U盘中低版本的固件不做任何提示,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现在又出可以降级的固件了,应该是对文件中的版本信息做了修改,让示波器系统认为是高版本固件而允许刷机,因为当U盘中有低版本的破解固件时,系统提示为:是否升级,哈哈。目前已经有人用此固件把做了手脚的不能降级的系统成功降级,此破解固件目前可对2010年8月23日生产的02.04.02成功降级!~~

目前理解为:
02.04:可直接降级,无需破解的固件。
02.04 SP1:需要破解的固件才能降级。
02.04 SP2:需要破解的固件才能降级。

02.04 SP1、SP2刷机步骤为:
1、先用破解固件降级为02.02.SP2  点击这里下载针对厂家做了手脚的02.04.02专用破解固件 (原文件名:02.02.SP2_patched_to_02.04.02.rar)
2、用平行串口线连接示波器到电脑并设置屏幕显示版本号的界面,然后输入以下命令:
*IDN?+按着ALT不放输入010,如果输完这个命令没反应或者示波器屏幕右上角出现3个红色字母并死机重启再试,如果没有收到示波器返回的数据再输一遍。
:INFO:MODEL DS1102E+按着ALT不放输入010 输完后可以看到型号立即被改变
:INFO:SERIAL DS1EB你的序列号+按着ALT不放输入010 输完后可以看到序列立即被改变
3、重启示波器查看是否成功。
4、直接刷02.04,OK!~  点击这里下载厂家未作手脚的02.04固件 (原文件名:02.04.rar)

02.04 可直接用这个非破解固件降级:
点击这里下载厂家未作手脚的02.02固件 (原文件名:02.02.rar)

刷机有危险,操作请谨慎!!!

网友:
nnd,看着你们一个个都刷机成功,买了1102的人心理越来越不平衡了。。。

网友:
输完指令重启又还原到DS1052E

网友:
看来要出手了....

网友:
最新报道:刷写成功!

网友(2010-10-13):
9月24号出厂的机器刷写OK,谢谢楼主了。

网友:
8月中买了1052. 路过报到。

网友:
下单了,等机子

网友:
02.04 可直接用这个非破_解固件降级:
点击这里下载厂家未作手脚的02.02固件 (原文件名:02.02.rar)

这里下载的还是02.02.sp2

网友:
在厂家主页找不到最新的firmware 下载

网友:
我的是02.02 sp2,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可以输命令即可!~~

网友:
哈哈终于改成功了。原来在开机还没有听到卡塔的继电器声音之前发送第一条命令有效。我发第二条和第三条的时候都没有回应,但是重新开机型号改变了。真能折磨人啊。

网友:
并且非常感谢楼主的帮助。

网友:
手不够块的,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发一下的命令
2a 49 44 4e 3f 0a
3A 49 4E 46 4F 3A 4D 4F 44 45 4C 20 44 53 31 31 30 32 45 0A
3A 49 4E 46 4F 3A 53 45 52 49 41 4C 20 44 53 31 45 42 31 32 31 37 30 34 38 36 33 0A
这三行就是上面的三个命令要一个一个的来。

网友:
不知道10月份新品还可以刷不?

网友:
10月份新品还可以刷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10月份新品还可以刷不?

这个具体不知道。。。我不卖这玩意的!~~

网友:
10月份买的,sp1的,刷成了

另外有个问题,普源的那个上位机软件没法用,纠结。usb驱动也装不了。

网友:
我的装上了,基本上就是摆设。没法用。慢吞吞的。没有意义。你以为在上位机图像会大一点么?和下位机是一样的。操作超级不爽。并且安装完后有很多的软件不能用了。老是提示一个要安装啥东东,不记得了。想保存图片直接插u盘了。

网友(2010-11-13):
新固件02.05了 求解中

网友:
新固件02.05了 求解中 另外8月份刷了一台  好象出现测量不准确的问题

网友:
现在02.05 不能刷.

网友:
真的没法改了吗?能直接拆机烧吗?

网友:
已经出现 02.04.00.03_original 版了(2010/04/29)

网友:
不太敢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太敢刷!
超 125MHZ OK

延迟扫瞄抓不到...

网友:
DS1052E测125M是不在保证范围内,也有朋友测更高频率信号,只是幅值会衰减。
期待02.05破_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太敢刷!

<<<02.04 版,频率计有问题,会乱跳~~~>>>>

小弟测版主 02.04 在 60HZ方波频率计截取讯号有问题,不容易截取到,刷 02.04.00.03 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 02.04.00.03 是那位老外网站提供的,而且DS1052E  自动判断比 02.04 高一个版本.
还有国外都是装 02.04.00.03 版,为什么这里却都是 02.04 版?

网友:
刷了29楼的,“02.04.00.03_original.rar” 结果刷完虽然版本变成02.04.00.03了,可用超级终端根本无法修改型号,第一步可以返回当前版本信息。第二步不起作用啊? 难不成 29楼的是厂家的陷阱? 也没出现2ns档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刷了29楼的,“02.04.00.03_original.rar” 结果刷完虽然版本变成02.04.00.03了,可用超级终端根本无法修改型号,第一步可以返回当前版本信息。第二步不起作用啊? 难不成 29楼的是厂家的陷阱? 也没出现2ns档位...

02.04:可直接降级,无需破_解的固件。
02.04 SP1:需要破_解的固件才能降级。
02.04 SP2:需要破_解的固件才能降级。

老外的最详细说明,我测试 OK
http://www.eevblog.com/forum/index.php?topic=553.0
download
http://rapidshare.com/files/412320775/DS1052_to_DS1102.zip.html

C:\temp\DS1052_to_DS1102
C:\temp\DS1052_to_DS1102\02.02.SP2_original
C:\temp\DS1052_to_DS1102\02.02.SP2_patched_to_02.04.02<------------------cra_ck
C:\temp\DS1052_to_DS1102\02.04.00.03_original<---------------------------****
C:\temp\DS1052_to_DS1102\usbtool

Last Edit: November 23, 2010, 03:20:36 PM by polossatik &raquo; 最近发表的

网友:
要从rapidShare下载, 注_册不了啊. NND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从rapidshare下载, 注_册不了啊. nnd
自己想办法,全世界只有你家电脑须要注_册才能下。

网友:
是啊,我家电脑提示那个网页有错误,文章中的链接都以 xxx.htm 为结尾的,没法下,晚上回家再试试俺的另一台电脑。

网友:
哇哦。感觉跟水货手机似的,也搞破_解。

网友:
是何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刷了29楼的,“02.04.00.03_original.rar” 结果刷完虽然版本变成02.04.00.03了,可用超级终端根本无法修改型号,第一步可以返回当前版本信息。第二步不起作用啊? 难不成 29楼的是厂家的陷阱? 也没出现2ns档位...
非常报歉!是我自已对升级理解错误造成的问题,我对29楼的怀疑表示道歉!

小小地欢呼一下,我的已经修改成功啦! 100M

回顾一下,开始我以为只要把固件升级就可以变为100M,本来我机器的版本是01.06,(我估计直接用串口命令就可以变为100M)我就升级为02.04.00.03_original,升级时没有提示重启机器,长时间没有提示,我就强行关机再开机了,结果当然固件升级了,但还是50M. 今晚就按LZ说的步骤,降级为02.02.sp2, 然后用串口输入命令,成功变为100M. 然后再升级为02.04.00.03_original. 似乎绕了一大圈。
另外对串口命令我是用 UltraEdit 将文本转为16进制串(别忘了去掉+,在结尾加上 0x0A, 就像17楼那样),然后用串口助手以16进制数的方式发送的,这样免得出错。最后做一次自校准。

网友:
谁能不能做一个教程发上来啊。。。。这个好像还不错啊!!!

网友(2010-12-13):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刷了29楼的,“02.04.00.03_original.rar” 结果刷完虽然版本变成02.04.00.03了,可用超级终端根本无法修改型号,第一步可以返回当前版本信息。第二步不起作用啊? 难不成 29楼的是厂家的陷阱? 也没出现2ns档位...
非常报歉!是我自已对升级理解错误造成的问题,我对29楼的怀疑表示道歉!
小小地欢呼一下,我的已经修改成功啦! 100m
回顾一下,开始我以为只要把固件升级就可以变为100m,本来我机器的版本是01.06,(我估计直接用串口命令就可以变为100m)我就升级为02.04.00.03_origin......

我的是1.05版本的,是2008年底买的。
先用串口命令升级型号,变成了1102E了。
再升级2.04软件,也成功了。
所以,对于比较老的版本,不需要降级再升级。

网友:
破_解为100M之后可以再升级新的固件而不会影响破_解???

网友(2011-01-20):
不知道RIGOL 为什么不让DS1000E 全面升级 02.05 版?打电话去问他们说:没必要....不影响一般操作...

以前反应一堆问题从来没改善,连一个字都不改...

然后有偷偷出厂的都是 02.05 版,,,

网友:
今天刚刚收到DS1052E,版本号是00.02.05 SP1,仔细看了网上升级的资料,已成功升级到DS1102E 02.05 SP1版本

网友(2011-07-09):
能说下详细的说明吗?

网友(2012-01-15):
很强大啊这要好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