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12864播放视频 还灰度的!!! 【附 视频转换器】

楼主(2010-09-05):
转换程序:

转换软件下载(包含一段实验视频):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80427QBO92U.rar(文件大小:11.02M) (原文件名:SDOUX SVI TOOL.rar)

用法:设置好帧率,点击播放,点击采集,录制选项上打钩。即开始录制  简单吧!!!

文件格式:Unicode 模式 以CHR(13)作为数据分隔符。 数据范围 0-255   F标记为帧同步。

硬件:

M32 + 2GB SD卡 + KS0108

刷新率达到33FPS

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zODcwNTk2.html

新增图像灰度算法:

增加扩散灰度算法。原理:通过调整每个点的闪烁脉宽来控制色深。

在30FPS下可模拟出16级灰度效果,在延迟比较大的屏幕上效果更好。

播放效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zODkwNzc2.html        [AIR]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zODg3MDc2.html        [全金属]

楼主:
$regfile = "m32def.dat"
$crystal = 20000000                                         'Used crystal frequency
'st2=sdoux tft 2.0
Waitms 200
$hwstack = 120                                              'Hardware stack
$swstack = 120                                              'SW stack
$framesize = 120                                            'Frame space
'**************************************************************************************
$include "Config_MMC.bas"
$include "Config_AVR-DOS.BAS"
Config Portd.7 = Output
Led Alias Portd.7
Config Portb.0 = Input
Config Portb.1 = Input
Config Portb.2 = Input
Config Portb.3 = Input
Portb.0 = 1
Portb.1 = 1
Portb.2 = 1
Portb.3 = 1
Kx Alias Pinb.0
Ko Alias Pinb.1
Ku Alias Pinb.2
Kd Alias Pinb.3

Dim S As String * 4
$lib "glcdKS108.lib"
$include "FONT8X6.font"
Config Graphlcd = 128 * 64sed , Dataport = Porta , Controlport = Portc , Ce = 3 , Ce2 = 4 , Cd = 7 , Rd = 6 , Reset = 2 , Enable = 5
Cls
Circle(30 , 30) , 10 , 1
Led = 1
Setfont Font8x6

'**************************************************************************************
Declare Sub Diskinsertion()
Dim Diskinitialized As Bit
Diskinitialized = 0
$baud = 115200
Open "Com1:" As Binary As #1
Enable Interrupts
Print #1 , "STARTING SYSTEM"                                ' Log that we are ready to work.
Call Diskinsertion()
'======================================================================================

Dim Ramy As Byte , Ramx As Byte , Fnum As String * 16 , Fnumb As Byte
Dim Mvdat As Byte , Partx_arr As Byte , Y_arr As Byte

Do

Cls
Lcdat 1 , 1 , "Press any key to play."
Waitms 100
If Ko = 0 Then
Waitms 800
Gosub Mvplay
End If
Loop

End

'**************************************************************************************
'*
'*  Get disk parameters and reset archive status.
'*  This routine is meant to be called when a disk change is detected,
'*  or when the system is powered-up.
'*  At power up, attempts setting the clock according to the time of most recent file,
'*  and salutes users with a system settings summary.
'*  Logs disk parameters on I/O stream #1 (connect to PC serial port for debug)
'*
'**************************************************************************************

Sub Diskinsertion()

    Local Errorcode As Byte

    Diskinitialized = 0
    Lcdat 1 , 1 , "Initialize disk... "
    Gbdriveerror = Driveinit()
    If Gbdriveerror = 0 Then

        Print #1 , "Initialize File System ... "
        ' Select partition 1 (or use 0 for drive without Master Boot Record)
        Errorcode = Initfilesystem(1)
        If Errorcode <> 0 Then
            Print #1 , "Error: " ; Errorcode ; " while initializing file system"
        Else
        Cls
            Print #1 , "Filesystem type: " ; Gbfilesystem
            Print #1 , "FAT Start Sector: " ; Glfatfirstsector
            Print #1 , "Root Start Sector: " ; Glrootfirstsector
            Print #1 , "Data First Sector: " ; Gldatafirstsector
            Print #1 , "Max. Cluster Nummber: " ; Glmaxclusternumber
            Print #1 , "Sectors per Cluster: " ; Gbsectorspercluster
            Print #1 , "Root Entries: " ; Gwrootentries
            Print #1 , "Sectors per FAT: " ; Glsectorsperfat
            Print #1 , "Number of FATs: " ; Gbnumberoffats
            Lcdat 1 , 1 , "Disk size: " ; Disksize() ; " kB"
            Lcdat 2 , 1 , "Disk free: " ; Diskfree() ; " kB"

            Diskinitialized = 1

            Lcdat 4 , 1 , "init ok"
        End If
    Else
    Cls
        Lcdat 1 , 1 , "Error during Drive Init: " ; Gbdriveerror
    End If

End Sub

Mvplay:

Cls : Fnum = "MOV" + Str(fnumb) + ".SVI"
Open Fnum For Input As #3
Ramy = 184
Ramx = 64

Do

Glcdcmd Ramy , 1                                            'y=1 a  184
Glcdcmd Ramx , 1                                            'x=1 a  64
Partx_arr = 0
Do                                                          'a
Line Input #3 , S
Mvdat = Val(s)
Glcddata Mvdat

Partx_arr = Partx_arr + 1
If Partx_arr = 64 Then Exit Do
Loop

Partx_arr = 0
Glcdcmd Ramy , 2                                            'y=1 b
Glcdcmd Ramx , 2                                            'x=1 b
Do                                                          'b
Line Input #3 , S
Mvdat = Val(s)
Glcddata Mvdat

Partx_arr = Partx_arr + 1
If Partx_arr = 64 Then Exit Do
Loop

Ramy = Ramy + 1
If Ramy = 192 Then
Ramy = 184                                                  '191 full
Line Input #3 , S
If S = "e" Then Exit Do
Gosub Keyfn
End If

Loop

Close #3

Return

Keyfn:
If Ko = 0 Then
Cls : Lcdat 1 , 1 , "Paulse"
Waitms 800
Do
If Ko = 1 Then Exit Do
Loop
Waitms 800
Do
If Ko = 0 Then Exit Do
Loop
End If

If Ku = 0 Then
Cls : Lcdat 1 , 1 , "NEXT"
Waitms 800
Do
If Ku = 1 Then Exit Do
Loop
Close #3 : Fnumb = Fnumb + 1
Goto Mvplay
End If

If Kd = 0 Then
Cls : Lcdat 1 , 1 , "PREV."
Waitms 800
Do
If Kd = 1 Then Exit Do
Loop
Close #3 : Fnumb = Fnumb - 1
Goto Mvplay
End If
Return

网友:
又见楼主作品,         不错啊, ,楼主夜猫子啊。。。和我一样。。。

网友:
Bad apple!! 影绘 曾经我也想弄~
不过还是楼主厉害,哈哈

网友:
这个一定要mark

网友:
很好,很强大,让我想起了当年玩的GAME BOY,也许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以前看过

网友:
都是人才

网友:
哦?也是烂苹果?

回头看看。

网友:
回来才发现是 "3D XX 少女" 的图标...

网友:
另外 播放速度好像比视频慢了.  这个没设置过么??

网友:
刚从3310上拆下一块液晶屏,我也在想能否播个视频什么的,mark

网友:
我也来mark,真的很好很强大

网友:
帅的我想哭…………

网友:
帅的我也想哭…………

网友:
哪位高手改成51来点亮就好了

网友:
那个压缩包里的黑白动画是demo?还是其他~~~?求解…………

网友:
全金4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小要真可怜。

网友:
原来出自这里

网友:
这个帖子好

网友:
很好,很强大,让我想起了当年玩的GAME BOY,也许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帅的我想哭…………

哭吧

网友:
太强悍了啊

网友:
够强大,普通的12864能刷到这么高吗?

网友:
哈哈,灰度的处理方法让我想起当年文曲星上的了。。。

网友:
作业哥你好强

网友:
不错 估计还挺好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灰度的处理方法让我想起当年文曲星上的了。。。

NC2600A NC2600C NC1020 NC3000 PC2000A PC2000C TC1000 .

网友:
很好的创意!好吧,用句专用语就是“技术宅改变世界 :)”

网友:
还真是 全人类·烂苹果 了

to楼上
那句话是“技术宅拯救世界”

付找到的各种烂苹果:
http://blog.chdzone.cn/2010/08/24/206/

网友:
你的工具不能用呀,说是缺少文件

网友:
分享个1440*1080的bad apple。
虽然可视面积是4:3分辨率的,但是视频的确是1440*1080的。
清晰度很高,无水印,无码……亲自上传,请放心下载。
http://u.115.com/file/t163d0a1a0

网友:
也下个来玩玩

网友:
灰度的实现方法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实在是nb

网友:
只要想得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
这个太彪悍了

网友:
怎么放出来只是有声音而没得画面呢???????

网友:
楼主越来越强了

网友:
很帅啊,呵呵,太强了

网友(2010-10-31):
越来越强大了

网友:
BAD apple    牛人啊~~~~~
果断MARK

网友:
这个看片。。。。。。。

网友:
mark  12864 显示视频

楼主:
http://shop63621924.taobao.com

这里购买全部资料代码,菜鸟用的。老鸟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