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分离元件接收电路问题求助

楼主(2010-09-05):
现有一RFID TK4100接收电路,采用分离元件+运放组成,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刚上电的一段时间内接收
距离比较近,然后慢慢变远,直到距离稳定,我怀疑是电路放大部分不稳定,一批板子中有的稳定有的不稳定。
接收部分电路如下:希望能得到同行帮助。

网友(2012-07-29):
现在的一个项目,客人提供样板,发现样板的的线路,跟你的很相似,用示波器测了,频率是383K左右.但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相关的,楼主能不能指点一下.
1.样板的ID卡,有磁性的.
2.可以了解一下,这个频率的数据格式吗.
可以上传一些相关的资料吗,现在能找到的资料实在太少了.多谢.

网友(2012-11-27):
这个我熟悉,可以联系我1548260287

网友A(2013-07-03):
能不能请高手讲解一下这一部分电路!确实看不懂!

网友:
左边那个4148是检波用的,然后后面C17是个低通滤波器,滤掉高频载波信号,C15是耦合电容,去掉直流分量。然后经过两级放大电路输出到IO口。最后一级放大电路有个电平抬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请高手讲解一下这一部分电路!确实看不懂!

左边那个4148是检波用的,然后后面C17是个低通滤波器,滤掉高频载波信号,C15是耦合电容,去掉直流分量。然后经过两级放大电路输出到IO口。最后一级放大电路有个电平抬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那个4148是检波用的,然后后面C17是个低通滤波器,滤掉高频载波信号,C15是耦合电容,去掉直流分量。 ...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再根据您的思路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2013-08-06):
您的距离可以做多远啊!现在做的怎么样了?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距离提不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