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网站开源项目的又一力作: 春风数控电源 (共44张图片)

楼主(2010-09-05):
这款电源的所有技术资料100%开源(点击查看)。 由网友春风(kdtcf)负责设计。 想DIY的网友可以根据我们网站提供的资料自行制作,也可以到春风的淘宝店上购买。

第二次图片更新:

第四次(最后一次更新)从32.jpg 到  :

网友:
旺铺招租!!

网友:
这样一拍,更上一个档次。

网友:
由外壳就好了

网友:
^_^,抢楼,这个会火

网友:
差个外壳,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由外壳就好了
我准备发一个帖子,征集外观设计图,然后,由我们网站的加工中心与数控车床生产一些限量版 :)

网友:
单看散热系统就用料十足啊,赞一个,呵呵。

楼主:
再更新了一此行写图到楼主位至

网友:
这照片拍的太清晰了,我都想把我那破相机砸了。

外壳我要一个,原来的太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更新了一此行写图到楼主位至

散热器支架好像是后粘接的,是不是运输压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max232会不会对电源造成干扰?产生杂波?我做电源试验过,插着max232会有很大纹波,拔掉就好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max232会不会对电源造成干扰?产生杂波?我做电源试验过,插着max232会有很大纹波,拔掉就好多了

max232和电源是完全隔离的,供电都是独立的,不会干扰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错!

网友:
春风兄焊工不错啊!赞一个!

网友:
麻烦 把淘宝地址贴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麻烦 把淘宝地址贴出来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6339632589

网友:
太漂亮了,再配上个好壳子,绝对打得国内那些山寨电源满地找牙。

网友:
顶春风数控电源!
顶春风!
耐看。

关注。

网友:
有没有 焊好的成品???

网友:
外壳!一定要漂亮外壳!

网友:
R55、R56?

网友:
Cool ! 这个电源真漂亮!用数码管很好!

网友:
的丝印貌似错了,2A 2B 4A 4B 8A 8A 16A 16B
第二个8A应该8B吧,完全猜测...

网友:
ls眼睛毒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再更新了一此行写图到楼主位至
散热器支架好像是后粘接的,是不是运输压碎了?
是的,我们收到时已经碎了,用502粘好的。

包装需要改进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由外壳就好了
我准备发一个帖子,征集外观设计图,然后,由我们网站的加工中心与数控车床生产一些限量版 :)
严重支持,我的现在还是裸奔中,就是不想这么美妙的身体随便装在一个难看的衣服中

网友:
有艺术的成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由外壳就好了
我准备发一个帖子,征集外观设计图,然后,由我们网站的加工中心与数控车床生产一些限量版 :)
建议不要弄限量的! 买不到很很不爽!就生产高档的和普通的!自己选,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网友:
做工精良的板子,我抢先收了一套,因没有找到合适的外壳,还没有动手开焊。

这套组件+电源变压器+精美外壳=精品电源

网友:
这个一定要收一套,收藏级电源,呵呵

网友:
预定带外壳的春风电源

楼主:
第三次更新,从22.jpg到31.jpg ,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楼主:
回复 网友F:
建议不要弄限量的! 买不到很很不爽!就生产高档的和普通的!自己选,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由于雕刻机的生产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不想这个电源外壳占用过多的时间与精力。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没有 焊好的成品???

焊接好的没有,只有套件了,没时间焊接了。

网友:
虽然不缺电源,但绝对值得学习!

网友:
变压器要自己配?有什么要求?

楼主:
第四次(最后一次更新)从32.jpg 到  已经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这个要顶。。。。。。。没话说

楼主:
收到春风电源成品,发现几个要改进的小问题

网友:
请问春风。图片29的焊锡粘到板子上是故意的吗? 是增加线的负载电流能力吗?还是散热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问春风。图片29的焊锡粘到板子上是故意的吗? 是增加线的负载电流能力吗?还是散热啊?

是增加过电流能力的,其实我是完美主义,4A长时间工作都根本不用加锡的。
焊锡看似很厚,但是效果没想象的好,锡的电阻率是11  而铜是1.678,就是说同样长度同样电阻下,锡得是铜的6.55倍的截面积才有同样的效果。
如果要加大电流最好在镀锡面贴一根粗铜丝再焊接好,效果会好几倍。

网友:
如果用钢板折弯+表面静电喷塑,就和商品鸡一样了,比商品鸡好的多!

网友:
有興趣要一個.呵呵,幾時有成品?

网友:
很有兴趣啊,不知道啥时候有全套的成品(变压器+外壳)出售?

网友:
菜鸟弱问

怎么不用贴片的电阻和电容??

这么YY的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H:
菜鸟弱问
怎么不用贴片的电阻和电容??
这么yy的板子~~~~~~
电源板都尽量不用贴片的。

网友:
拍摄得太好了

网友:
工艺用料都很不错哦。但是可否贴出详细的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I:
拍摄得太好了
我们的拍摄原则: 不美化、不掩饰, 尽量真实的反映原物。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拍摄是没有阴影的,尽量将原物展现在大家面前。

网友:
STM32焊得真PL!比我自己(人生第一次焊这么密的IC)PL多了,有点流口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G:
请问春风。图片29的焊锡粘到板子上是故意的吗? 是增加线的负载电流能力吗?还是散热啊?

是增加过电流能力的,其实我是完美主义,4A长时间工作都根本不用加锡的。
焊锡看似很厚,但是效果没想象的好,锡的电阻率是11  而铜是1.678,就是说同样长度同样电阻下,锡得是铜的6.55倍的截面积才有同样的效果。
如果要加大电流最好在镀锡面贴一根粗铜丝再焊接好,效果会好几倍。

对的,我们以前做的电动车驱动器,电流达到40A,板子上过大电流的线全加一根粗铜丝用锡封死。

网友:
焊得真很漂亮,手工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H:
菜鸟弱问
怎么不用贴片的电阻和电容??
这么yy的板子~~~~~~
电源板都尽量不用贴片的。

哦~~~~PC电源也都是这样的~~~~

学习了~

网友:
电源板都尽量不用贴片的
手里有个安川的伺服,里面都是贴片啊。
伺服能不能算是一种电源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电源板都尽量不用贴片的
手里有个安川的伺服,里面都是贴片啊。
伺服能不能算是一种电源呢?
伺服不算。

电源板的发热量大,使用直插能提高稳定性与可靠性。

如果已经证实某个范围的线路不发热,并且不受邻近发热零件的影响,也可以使用贴片。

全部使用直插是最省事的,不用研究热量与热传输的问题。

网友:
照片、性能都不错,不过到真正实用的电源还有不小距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L:
照片、性能都不错,不过到真正实用的电源还有不小距离啊。
应该是:与安捷伦的电源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但与普通国产的相比,领先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照片、性能都不错,不过到真正实用的电源还有不小距离啊。
这样的电源如果性能稳定一般应用应该很好的了呀,你说的“实用”是指某些对电源要求比较极端的场合吧,毕竟95%的场合对电源要求没有那么高。

网友:
回复 网友L:
照片、性能都不错,不过到真正实用的电源还有不小距离啊。

其实我设计时也都是考虑实用了,有哪里不够真正实用的请指出来,我们的目标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如果你只说这一句就不具体说,那我也只能当你没说了。

网友:
俺要成品,成品啊。
魏同学的示波器套件买很久了,没时间焊接。。。

网友:
怎么没有看到具体尺寸,怎么设计外壳?

楼主:
回复 网友M:
怎么没有看到具体尺寸,怎么设计外壳?
到专门的帖子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51878&bbs_page_no=1&bbs_id=9999

楼主(2010-10-05):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10-10-05,00:09:58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27]开源雕刻机DIY活动(及机械、机器人分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71]“春风”数控电源

网友:
口水流了一地~

网友:
这论坛太强了!相见恨晚啊!努力学习中!

网友:
数控电源有何优势?

网友:
外壳,我们需要外壳!最好还有焊接好的套件买,方便大家购买.

网友:
实在太漂亮啊,很想买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嘿嘿。清风大哥别砸数码相机给我啊。
另外还是喜欢第一版的c51的电源,用习惯了c51。希望能看都大哥您开源C51的作品。stm不好买,再说手头还有大量的旧货市场淘来的c51东东扔掉可惜。业余搞搞嘛还是物尽其用。

网友:
来了怎么久,第一次发帖,看到这个,准备买,Mark

网友(2010-11-08):
真不错啊,也想弄一套玩玩

网友:
赞一下,太漂亮了。

网友:
我能不能问一问春风大哥或其它高人,到底是用什么工具,怎么样焊到这么漂亮的,求教!!!!!!!!!!!!

网友:
好!觉得风扇很好,哪里有卖?

网友:
希望阿莫以后在这样的帖子标题加个括号,内写“多图杀猫”.

春风,你别告诉我这照片上的电源是你手工焊的?那我真是佩服地五体投地了。如果真是你手工焊的,真要麻烦你写一个写工焊东西的教程。

网友:
请教春风,达乐的LVR-5的取样电阻好购买吗?多少钱一个?

网友:
从图片上看,手工焊接的可能性比较大,相信这是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做出来的(要不断的修修改改)。如果手工一次能焊出这样的效果,那真是高人中的高人。

网友:
回复 网友N:
我能不能问一问春风大哥或其它高人,到底是用什么工具,怎么样焊到这么漂亮的,求教!!!!!!!!!!!!

焊接这个板子很简单吧?就是一般的烙铁了。

回复 网友O:
好!觉得风扇很好,哪里有卖?
风扇淘宝很多,九州风神贝塔10

回复 网友P:
希望阿莫以后在这样的帖子标题加个括号,内写“多图杀猫”.

春风,你别告诉我这照片上的电源是你手工焊的?那我真是佩服地五体投地了。如果真是你手工焊的,真要麻烦你写一个写工焊东西的教程。

是手工焊接的,多练就好了,这是基本功了。

回复 网友Q:
请教春风,达乐的lvr-5的取样电阻好购买吗?多少钱一个?

淘宝有的,3元左右,多了2元。

回复 网友R:
从图片上看,手工焊接的可能性比较大,相信这是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做出来的(要不断的修修改改)。如果手工一次能焊出这样的效果,那真是高人中的高人。

一次焊接好的,没修改的,你认为这是高人中的高人之作,那我想你是刚毕业的吧,一般有几年工作经验的都能焊接这么好的,何况我这也是一般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淘宝网址在哪里?我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春风哥!在哪里买套件?

网友:
图片柔和,看起来非常舒服。 准备上一套!

网友(2010-12-14):
想要一套,可以TAOBAO却下架了

网友:
我也是 通楼上

网友:
面板上的旋钮土,建议买台湾或进口样式的,至少看着高级很多。
LED数码管也土。

网友:
回复 网友S:
面板上的旋钮土,建议买台湾或进口样式的,至少看着高级很多。
led数码管也土。
下次使用液晶显示效果就好了,旋钮我在电子市场也没发现什么好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