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纠结的一个问题,NIOS 程序两种写法 运行结果大不相同,令人费解!!!

楼主(2010-09-05):
写法一: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altera_avalon_pio_regs.h"
#include "altera_avalon_jtag_uart.h"

#include "alt_types.h"

//int main (void) __attribute__ ((weak, alias ("alt_main")));

int main (void)
{
  alt_u8 led = 0x2;
  int i =0;

  FILE* fp;

  fp = fopen ("/dev/jtag_uart", "r+");

  while (1)
  {
        if( fp )
        {
            printf("\r\nOK!");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LED_BASE, 7) ;
        usleep(50000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LED_BASE, 0) ;
        usleep(500000);
  }

  fclose(fp);

  return 0;
}

写法二:

#include "system.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altera_avalon_pio_regs.h"
#include "altera_avalon_jtag_uart.h"

#include "alt_types.h"

//int main (void) __attribute__ ((weak, alias ("alt_main")));

int main (void)
{
  alt_u8 led = 0x2;
  int i =0;

  FILE* fp;

  while (1)
  {
        fp = fopen ("/dev/jtag_uart", "r+");
        if( fp )
        {
            printf("\r\nOK!");
            fclose(fp);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LED_BASE, 7) ;
        usleep(500000);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PIO_LED_BASE, 0) ;
        usleep(500000);
  }
  return 0;
}

测试平台:
1、芯片为EP2C8Q208;
2、使用外部8M SDRAM;

实验结果:
1、写法一 无论下载到板上还是debug模式,始终运行正常,1S灯闪烁一次;
2、写法二 下载到板上以后,闪烁2下就不闪了,然后一直亮,但是,使用debug时,无论多长时间,会一直闪烁。

以上测试结果经过反复论证,实在令人费解,哪位知道是何故也?

网友:
弱弱问一句  fp = fopen ("/dev/jtag_uart", "r+");   起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