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从图片到异型板,生成复杂PCB外形。标题要长,就算是索尼克那满脑袋的刺也能画出

楼主(2010-09-05):
先上图:

Protel画板能提供的工具很少,无非是线段和圆弧,对于复杂外形的生成非常不方便。即使是螺旋线,也要借助autocad来完成,本教程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用点阵图像来生成可加工的PCB。
由于均为自行研究,步骤不一定最精炼,如有可简化之处请大家不吝指正。

------------------------------正文开始----------------------------------

需要软件:
Protel 99SE SP6
Photoshop
Vector Magic
Illustrator
Autocad
Bmp to Pcb
以上所有软件均有Windows版本

首先找一张图(本图窃自网络):

由于这是一张点阵图,而AutoCad以及电路板外型都需要矢量图,因此需要转换。为转换方便,先将其染黑:

染黑后用Vector Magic将其转换为矢量图,为减少这一步的工作量,可以在转换前先用Photoshop将其转换为单色平滑图像,可以获得更好的转换效果。
之后将矢量图用Illustrator打开。可以在此处比较方便的微调图像。之后用Direct select tool(白箭头)选中图像,取消内部填充,形成轮廓线:

之后导出成Autocad格式:

在Autocad里,去除包围图像的方框线,并“分解(explode)”图像至不能分解,之后全选应该是这个效果:

在默认情况下,1unit对应1mm,因此可以在这里将图像修改到需要的大小。这里我将其调整到78units。然后导出为dxf文件:

注意R12/LT2是Protel 99se能识别的唯一格式。

Protel内导入时选择正确的层,并将单位选择公制,线宽可以改小,这里为了显示清楚采用较宽的值。

板的外形就生成了。
之后可以将图像的其他部分填充上去来得到更好的效果。首先需要计算尺寸,此板高78mm,即3070mil。Bmp2Pcb是使用线填充的方式来将点阵图转为PCB文件,因此每个象素点就对应特定宽度的一段线段。这次采用6mil的线宽,那么需要3070/6=512像素的图像,因此需要修改图片的大小。可以先裁取图案部分再改变图像大小:

然后另存为BMP后转化:

将生成的PCB文件打开:

然后将其贴到轮廓的对应位置即可。

可以在此基础上布线放元件,再投板生产即可。

如有改进意见不要沉默啊!

网友:
很复杂,顶,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上图:

引用图片
protel画板能提供的工具很少,无非是线段和圆弧,对于复杂外形的生成非常不方便。即使是螺旋线,也要借助autocad来完成,本教程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用点阵图像来生成可加工的pcb。
由于均为自行研究,步骤不一定最精炼,如有可简化之处请大家不吝指正。
------------------------------正文开始--------------------......

太过复杂,画出来了,板厂也许不给你生产,呵呵,他会问:你是不是发错了啊?哈哈,玩笑。

网友:
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方法。
顶原创!

网友:
正规流程的就是要这样做的。
像Cadence/Mentor这些PCB工具,outline一般都是结构工程师导出DXF给PCB工程师。
PCB工程师画完后,还要到处3D模型(包含元器件外形、高度等)给结构工程师验证的。

网友:
mark,pcb厂家肯定不做这么复杂的外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提供了一种思路和方法。
顶原创!

让我想到 实用新型专利

网友:
R13 ,cad2000   PROTEL99也认的

网友:
不错的原创啊,留个小爪印。

网友:
回复 楼主:

LZ别把板厂弄疯了!哈哈~

支持……

网友:
很好,PCB厂看见这个就要抓狂了。

网友:
我冲着索尼克来的...

网友:
再看一遍,我只能说,哥们,你太有才了

网友:
是啊,PCB厂肯定抓狂,哈哈

网友:
PCB厂不知道肯不肯干@

网友:
这个必须记住,以备不时之需,呵呵,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要顶
希望能用上
。。。。。。

网友:
记号,关注一下转矢量那个软件。

网友:
马克下,有点意思

网友:
有点复杂,有没有更简单的?

网友:
lz Vector Magic 从哪里下的

网友:
我要是板厂老板, 得收你5000块才给你做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很简单就能导入了,不会加钱的

网友(2010-10-06):
mark,画图转pcb

网友:
上次做了个图,是在CAD导入点阵图再用CAD画,再导入到Protel  也很方便的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规流程的就是要这样做的。
像cadence/mentor这些pcb工具,outline一般都是结构工程师导出dxf给pcb工程师。
pcb工程师画完后,还要到处3d模型(包含元器件外形、高度等)给结构工程师验证的。

学习了……

网友:
麻烦,。ourdev论坛里面有网友发过一个,只要抓图,就贴到pcb上图案的软件,非常简单!

网友:
还用到Illustrator,太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主强悍啊!!学习了!

网友:
强就一个字

网友:
好是好,就是太麻烦了,要安装N个大软件!

网友: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图片直接保存为单色位图bmp格式或者在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画画,保存为单色位图bmp格式,直接导入Bmp to Pcb 即可

网友(2011-01-09):
先做个标记

网友:
楼主的不错,是矢量图,上次做异形板就是用bmp2pcb做的边框。
边框上很明显看出来一个个像素点,发过去,做板那边电话就打过来了,说这样铣边也会是锯齿状的,后来只好用n段直线去描这个边,描了一小时...

网友:
Vector Magic 真好,虽说俺在PCB里用不上矢量图,不过 Vector Magic 可以处理图像的毛刺并且能导出BMP。。。很爽。

网友:
好图马克

网友(2011-03-10):
有一点不理解 Altium Designer 不是已经把这个给集成了吗??

网友:
有意思,到公司再看,嘿嘿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哈哈!!!
希望以后能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