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气防雷电路及浪涌保护器(SPD)设计深入研究【高手请进】

楼主(2010-09-05):
防雷及浪涌保护在电气设备中应用的比较多,也具有较大的适用价值

我目前在做一些电气防雷的电路设计,但对于这一部分并没有太多经验
分享一下一些设计资料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国内有哪些厂家生产防雷的元器件(如压敏电阻,陶瓷放电管,tvs等),我知道的有深圳的君耀电子

楼主:
下面我发布一些设计资料

楼主:
防雷器电路设计,讲元器件 和设计思路

楼主:
防雷电路图

楼主:
在我们一般的电气控制中,采用较多的是使用浪涌保护区,正泰,斯耐德等很多厂家都有这种产品,有的进口的还很贵

楼主:
大家都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吗

网友:
正在摸索这些东西,呵呵,谢谢楼主的资料
另外推荐一本书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案例分析》,郑军奇
国人写的,应该是从工程经验出发,不是大学那种教授写的。
从物理角度分析了大量的实例,很实用。

但侧重点和楼主的不太一样,呵呵,主要还是电磁方面的,骚扰和抗扰的问题多点,呵呵

楼主:
感谢6楼的朋友,我在网上找到了这本书,并仔细阅读,感觉不错,传上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8楼】 sinw 有情有雨
感谢6楼的朋友,我在网上找到了这本书,并仔细阅读,感觉不错,传上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
我是买的纸质的,我喜欢画书,呵呵,电子版的没有找,应该有的

楼主:
EMC电磁兼容设计与测试桉例分析 附件已经上传 由于很大 传了好多次才传上来

楼主:
TVS在电路设计中的应用
http://www.cntronics.com/public/art/artinfo/id/80006676?page=1

楼主:
资料:如何选用保险丝

楼主:
今天去参加了中国电子展,在成都新会展中心,感觉确实不怎们样,希望10月份上海的亚洲电子展可以办的好一点!

楼主:
明天还有一天,成都附近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楼主:
传一个绝好的软件给大家,用过都说好,我一直在用,查找和下载datasheet非常方便

虽然这个软件是datasheet5网站上的 但是我一直还没有找到他在哪里下载

楼主:
这个软件很好用 大家顶起来

楼主:
软件使用效果

网友:
记号,感觉电路保护那天,下午第一个讲得很好

网友:
很有用,
常用,但不知道具体效果,一直很迷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看懂24L表达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没有看懂24l表达的意思

【17楼】sinw 有情有雨
今天去参加了中国电子展,在成都新会展中心,感觉确实不怎们样,希望10月份上海的亚洲电子展可以办的好一点!

【24楼】lihuyong 如风似雾
记号,感觉电路保护那天,下午第一个讲得很好

明白?

因为有的时候是手机上网,没有电脑上网那么方便。

楼主:
今天在分享一份资料
三极管参数大全
还是挺有用的

楼主:
特别说明:

这个帖子我会经常更新的哦
希望大家常来看看

楼主: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选用原则
时间:2007-04-09   来源:   作者:   点击:6177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
在选用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TVS)时,必须考虑电路的具体条件,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     大箝位电压Vc(MAX)不大于电路的最大允许安全电压。

二、     最大反向工作电压(变位电压)VRWM不低于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一般可以选VRWM等于或略高于电路最大工作电压。

三、     额定的最大脉冲功率,必须大于电路中出现的最大瞬态浪涌功率。

下面是TVS在电路应用中的典型例子:

TVS用于交流电路:
图2-1是一个双向TVS在交流电路中的应用,可以有效地抑制电网带来的过载脉冲,从而起到保护整流桥及负载中所有元器件的作用。TVS的箝位电压不大于电路的最大允许电压。
图2-2所示是用单向TVS并联于整流管旁侧,以保护整流管不被瞬时脉冲击穿,选用TVS必须是和整流管相匹配。
图2-3所示电路中,单向TVS1和TVS2反接并联于电源变压器输出端或选用一个双向TVS,用以保护整流电路及负载中的元器件。TVS3保护整流以后的线路元件,如电源变压器输出端电压为36伏时一般TVS1和TVS2的工作电压VR应根据36×√2 来选择,其它参数依据电路中的具体条件而下。

TVS用于直流电路:
图2-4所示TVS并联于输出端,可有效地保护控制系统。TVS的反向工作电压应等于或略高于直流供电电压,其它参数根据电路的具体条件而定。
图2-5所示为两个单向TVS连接在电源线路中,用以防止直流电源反接或电源通、断时产生的瞬时脉冲使集成电路损坏。当电路连接有感性负载,如电机、断电器线圈、螺线管时,会产生很高的瞬时脉冲电压,
图2-6中的TVS可以保护晶体管及逻辑电路,从而省去了较复杂的电阻/电容保护网络。
图2-7电路中TVS起保护和电压限制的作用。

直流电中选用举例:
整机直流工作电压12V,最大允许安全电压25V(峰值),浪涌源的阻抗50MΩ,其干扰波形为方波,TP=1MS ,最大峰值电流50A。 选择:

1、先从工作电压12V选取最大反向工作电压VRWM为13V,则击穿电压

V(BR) =VRWM /0.85=15.3V

2、从击穿电压值选取最大箝位电压Vc(MAX)=1.30×V(BR)=19.89V,取

Vc=20V

3、再从箝位电压VC和最在峰值电流IP计算出方波脉冲功率:

PPR=VC×IP=20×50=1000W

4、计算折合为TP=1MS指数波的峰值功率,折合系数K1=1.4,

PPR=1000W÷1.4=715W

从手册中可查到1N6147A其中PPR=1500W,变位电压VRWM=12.2V,击穿电压V(BR)=15.2V,最大箝位电压Vc=22.3V,最大浪涌电流IP=67.3A。可满足上述设计要求,而且留有一倍的余量,不论方波还是指数波都适用。

交流电路应用举例:
      直流线路采用单向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交流则必须采用双向瞬变电压抑制二极管。交流是电网电压,这里产生的瞬变电压是随机的,有时还遇到雷击(雷电感应产生的瞬变电压)所以很难定量估算出瞬时脉冲功率PPR。但是对最大反向工作电压必须有正确的选取。一般原则是交流电压乘1.4倍来选取TVS管的最大反向工作电压。直流电压则按1.1—1.2倍来选取TVS管的最大反向工作电压VRWM。

图2-8给出了一个微机电源采用TVS作线路保护的原理图,由图可见:

在进线的220V~处加TVS管抑制220V~交流电网中尖峰干扰。
在变压器进线加上干扰滤波器,滤除小尖峰干扰。
在变压输出端V~=20V处又加上TVS管,再一次抑制干扰。
到了直流10V输出时还加上TVS管抑制干扰。
其中:双向TVS管D1的VRWM=220V~×1.4=308V左右
双向TVS管D2的VRWM=20V~×1.4=28V左右
单向TVS管D3的VRWM=10V~×1.2=12V左右

      经过如上四次抑制,变成所谓的“净化电源”,还可以加上其它措施,更有效地抑制干扰,防止干扰进入计算机的CPU及存贮器中,从而提高微机系统的应用可靠性。
      从失效统计概率可知:微机系统产生100次故障,其中90次来自电源,10次是微机本身,可见电源的可靠性最重要,要提高整机可靠性,首先应提高电源的可靠性。

楼主:
这么晚了 只想说说 怎么论坛里就没有人了解SPD这方面啊
真是纠结啊

网友:
我想了解,估计下个月会拿一个东西,在内部实验室过浪涌,4级,靠。

楼主:
资料(PDF芯片)查询类网站:
IC/PDF查询    http://www.21icsearch.com
电子元器件查询 http://www.chinadz.com/
IC/PDF查询    http://www.ic37.com/
器件手册      http://www.datasheet5.com/

电子技术文章资源下载类
今日电子        http://www.epc.com.cn
中国电子资源网:http://www.ec66.com
中国电子进修网  http://www.studydz.com
电子设计技术网: http://www.ednchina.com
21IC            http://www.21IC.COM
电子工程专辑:  http://www.eetchina.com
国际电子商情:  http://www.esmchina.com
北极星电子技术网http://www.bjx.com.cn
大虾电子网      http://www.daxia.com/
ET电子技术网    http://www.et-dz.com
老古开发网      http://www.laogu.com
我爱研发网      http://www.52rd.com/
变频技术应用    http://www.chinabianpin.com/
网易电器        http://co.163.com/index_dq.htm
中国IT技术门户  http://develop.csai.cn/
无线电          http://www.radio.com.cn/
电子爱好者      http://www.etuni.com/
PCB信息网      http://web.pcbinfo.net/
中国PCB技术网  http://www.pcbtech.net/

电子论坛
电子工程师之家 http://www.eehome.cn
电子论坛          http://www.ecbbs.com/
21IC社区        http://bbs.21ic.com
综合电子论坛    http://www.avrw.com/bbs/
电子产品世界论坛 http://forum.eepw.com.cn
中电网技术论坛  http://bbs.eccn.com/
中国电子进修论坛:http://bbs.studydz.com
光电论坛        http://www.oecr.com/bbs/
大虾电子论坛    http://www.daxia.com/bibis/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http://bbs.eeworld.com.cn
国际电子技术论坛 http://bbs.elec.cc/
伟纳单片机论坛  http://www.willar.com/forum.asp
中国PCB论坛      http://www.pcbbbs.com/index.htm
家电论坛        http://www.jd-bbs.com
广播论坛        http://bbs.leowood.net
EDA专业论坛      http://www.edacn.net/bbs/
研发BBS          http://www.52rd.com/bbs/

电子工程博客
中国电子工程博客 http://www.mcublog.com/blog
21IC博客        http://blog.21ic.com
工控博客        http://blog.gkong.com/
电源网博客      http://www.dianyuan.com/blog/
EDA博客          http://www.ednchina.com/blog
中国电子网博客  http://blog.electron.cn
电子人博客      http://www.dianziren.com
中国子设计网博客 http://www.cediy.com
中电网博客      http://blog.eccn.com/
进修博客        http://www.studydz.com/html/blog.html
工控博客        http://blog.gkong.com

电路图
电子电路图网:  http://www.cndzz.com
电路图          http://circuit.eeworld.com.cn/

单片机类
单片机平凡网    http://www.mcustudio.com
单片机          http://www.8951.com/
AVR单片机        http://www.avrvi.com/
周立功单片机    http://www.zlgmcu.com/home.asp
晶控电子        http://www.hificat.com/
PIC学习网:      http://www.pic16.com

嵌入式技术网    http://www.icembed.com/
DSP专业资讯网    http://dsp.blueidea.com/

楼主:
电容降压式电源原理及电路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1-05-30):
先MARK再看。。。有一段时间学习过防雷。。。温故而知新一下

网友:
设计的产品经常去SQL测试浪涌±1KV,静电8KV,测过一次防雷2级,一次防雷3级(直接把线路板铜箔打断掉了)

网友(2011-07-06):
surge protection 记号。

网友:
最近下载东西都很吃力,特别是大点的文件,经常失败,先MARK

网友:
正需要这样的资料,谢谢楼上各位。

另外,我在很多实际产品中看到一些设计
如下图:

一些产品的spd电路 (原文件名:图像 1.png)

注:电路两端为LN,与接地无器件连接,无其它器件,请问各位是否规范或有效

网友:
今天又学到了不少,感谢大家

网友:
LZ顶你。

LZ单纯介绍了原理图,实践中发现不同厂商的各种元件虽然参数一致,但是不同的组合效果还是有差别的。
我经常自己搭一些电路,再用浪涌波形发生器去做测试,最后确定下来的组合,用在产品中。

PS:工业、能源行业应用,浪涌防护极其重要。

网友(2012-06-03):
好是好只是现在资料怎么都下载不下来啊

网友:
浪涌保护,确实电气上面很需要!

网友:
好东西啊可惜发现太迟了不知是否可以讲那些资料再发下现在都下载不了了

网友(2012-10-24):
好东西,正好在研究TVS和压敏电阻

网友(2013-04-09):
楼主  是不是搞防雷方面的啊?

网友(2013-06-17):
绝对的好东西 楼主辛苦了

网友(2014-10-19):
电气防雷电路及浪涌保护器,收藏,谢谢

网友(2015-01-04):
收藏 刚好有用到!

网友(2015-02-15):
厦门赛尔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