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刷电调的驱动管可以用普通的三极管吗?

楼主(2010-09-05):
我看了很多的无刷电调的文章跟电路都是以MOSFET作为驱动管的,我看电调中的驱动管的开关频率不是很高,普通三极管也能达到,就是三极管的耗散功率大一些,那么不用普通三极管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2010-10-05):
硅材料的三极管,内阻很高,全导通后PN结压降太大,相当于电路中串了个不小的电阻,实际输出功率很小。但如果只是做了玩,驱动个硬盘电机、光驱电机等倒是勉强可以的。

网友:
三极管也可以,但是用MOSFET效果更好

网友(2010-12-11):
驱动微型电机可以,做四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