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春风电源成品,发现几个要改进的小问题

楼主(2010-09-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暂时改进想法是:
1   包装一定得改,得加厚珍珠棉来防震防压迫,(不过阿莫你比较点低,你是我出的60套里唯一的散热器压碎的,哈哈)
2   我时间太紧,你的板子已经是洗的最干净的了,给一个公司的10套板子都没洗就发给他了,下次一定把正面也洗干净了。
3   下次一定买更好的镀黑散热器
4 , 5 ,6 ....大家都提出来,没有最好,只要更好。

网友:
恩, 我的环牛的几根引线也被压得变形严重了,套个热缩管应该没什么事. 接插件的零件在盒子里散落着,找起来不方便.

其他问题还没发现, 龟速焊接中.

网友:
我说下:
     4:运放已加3.3M电阻,0输出失调已解决,那么,程序可以修改下,开放100mA以下的显示问题(记得春风说因为运放的失调 问  题,而在程序中故意屏蔽了100mA以下的显示);
     5:在某些临界切换点(比如21V到22V),如果输出电流最大时(4.05A),可能输入电压不合适,(比如设定30.5V,实际的交流输入是4+8+16=28V),导致实际输出电压达不到设定值,是不是可以将接入电压再升高一档?虽然这会增加功率管的功耗;
     6:在恒流时,可能设定电压会大大高于实际输出电压(比如恒流4A,设定30V时,可能实际输出是5.6V),这导致功率管功耗大增,是否可以根据实际输出实时地自动调节输入电压,比如6V;
     7:能不能在调节时一项相应的位闪动,而其他位不闪?比如电压整数位闪,小数位不闪;
     8:如果第7条能实现,那么这条作废,否者,指示调节位的LED是不是下移一点,这样方便机箱开孔;

以上纯粹个人观点,不知道是不是合适,请春风参考

网友:
我说一下显示板的,其实可以用一片芯片搞定,连外围的限流电阻都不用了,TM1638,有8级亮度调节,驱动8个8段的数码管,剩下2段*8位可以用来点LED,最多可以带24个按键,芯片批量1.x元,这样显示板就可以做得更简单成本更低~~~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哦,还有一个,过孔最好盖油不要开窗,以避免受潮或者时间长了氧化造成过孔开路

网友:
最好加个外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还有一个,过孔最好盖油不要开窗,以避免受潮或者时间长了氧化造成过孔开路

这点我同意,我1年前做的板子就出现问题了,查了一下是过孔开路。。。。。

网友:
1.PCB上的过孔直径建议小点,0.4-0.5mm就好了,这样过孔盖油后PCB看起来很漂亮
2.淘宝上的照片要更新一下,居然是放在麻将席上照的,不管席子是屁股坐的还是睡觉用的都看起来感觉不好

网友(2010-11-21):
回复 网友B:

问题四:数量太少了|!我来晚了|!呵呵

网友(2011-11-15):
没有见到淘宝宝贝,是不是没有叫保障金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见到淘宝宝贝,是不是没有叫保障金啊?呵呵

N年前的事了,你还要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是想买。。。

网友(2012-02-04):
回复 网友E:

春风电源的优点是高频噪声低,纹波低,效率比普通两个继电器切换的高,很不错。但是还是有少许的不足,
希望能在以后新版中改进:1  在30V4A状态时,输出端连续不间断的直接短路,功率管很容易击穿,
原因为整流桥后滤波电容容量大,在短路的一瞬间,虽然电压状态继电器已经切换,
但是电解上的电压能量在短路的一瞬间全部加到了两个功率管上,这时的冲击电流达100A,时间大概为1MS内,
特别在交流电压高于240V时,瞬间电流就更高,所以反复短路时就很容易烧功率管,虽然这种短路情况不常见,
但是只要偶然一次出现,就会烧功率管。希望新版春风电源能改进这点。

网友:
还有,在短路输出后在解除短路一瞬间,输出端的电压有少许过冲的现象。希望在新版里也能处理掉

网友:
不好意思,还希望新版设计时在降低一下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