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第一次做交流采样,FFT,请教怎么对50HZ交流电滤波。。。

楼主(2010-09-06):
用的7656,50HZ交流电,FFT,准备一个周期32个或则64个点。不知道怎么软件滤波,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滤什么波呀?

网友:
你把滤波电路做好比什么都强,软件滤波累不累啊?

网友:
可以用FIR 或者IIR滤波,FIR滤波的相移是线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把滤波电路做好比什么都强,软件滤波累不累啊?

目前趋势是硬件简单化!

做FFT,直接提取基波信号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整周期需做频谱泄漏校正,目前高精度的校正算法很多,自己去查查吧

网友:
硬件容易受干扰,比如温漂、老化,软件就不存在这些问题
目前电力行业应用用算法的越来越多,我们新出的产品全部用算法实现抗干扰

网友:
采样用中断,保证50Hz,然后采用窗口,采进一个加进来,再把最旧的数据踢掉,有效数据用平均值计算

楼主:
额,正在找资料,感谢楼上的兄弟们提供了点关键词,

网友:
那如果不在50hz的话,什么办呢?呵呵。

网友(2011-07-07):
最近想弄APF,有同行的可以交流一下,QQ635267385   。请注明APF,哈

网友(2012-06-26):
怎么做呢

网友:
正愁着怎么滤波呢 采用什么方法

网友:
http://elm-chan.org/works/akilcd/report_e.html
里面有个FFT程序avrfft.zip。汉明窗FFT变换,支持64~256点的傅立叶变换。你可以试下看看。不过我推荐还是用放大器做个硬件滤波器。

网友(2013-04-09):
频率的影响也很大

网友(2013-06-24):
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