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10.0sp1 和谐文件release

楼主(2010-09-06):
试了下,蛮好用的
可以不用装10.0,直接装10.0sp1 full版的就可以了~

网友:
多谢楼主哥。

文件:10.0sp1_quartus_windows_full.exe
        4076541 KB
ftp://ftp.altera.com/outgoing/release/10.0sp1_quartus_windows_full.exe

网友:
这个版本可得下老长时间了,好像是有10个G吧
电脑得多长时间不关机啊

网友:
有没有MegaCore的和谐文件?
可怜的我还在用7.2的MegaCo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起来大概4.8G左右,因为可以直接装sp1所以省了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汗....MegaCore的木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x64和这个x86指的是操作系统的位数吗?
哎,再等等,没有 MegaCore 不好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x64和这个x86指的是操作系统的位数吗?

是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x86的版本,用16进制编辑器搜索sys_cpt.dll中的55 8b ec 81 ec f0,前三个字节替换为33 c0 c3.

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写lic了。比如这个:
注意替换XXXXXXXXXXXX为真正的HOSTID。

不能指望某代理的破解能给你支持megacore... 不然他卖啥呢?

另外,某代理的linux版破解应该是不完整的,根据我的经验,Linux版是不能只patch libsys_cpt.so的,至少还有alterad。

网友:
及时雨呀。。。。
赫赫!

网友:
11楼的强人呀。。。。。
学习学习!

网友:
10.0sp1 full版本有人安装成功吗
安装时显示文件currupt

试图解压缩,出现报错
10.0sp1_quartus_windows\devices\subscription\hardcopyii.qda,文件损坏。
10.0sp1_quartus_windows\devices\subscription\stratixv.qda,文件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D: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x86的版本,用16进制编辑器搜索sys_cpt.dll中的55 8b ec 81 ec f0,前三个字节替换为33 c0 c3.
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写lic了。比如这个:
注意替换xxxxxxxxxxxx为真正的hostid。
不能指望某代理的破_解能给你支持megacore... 不然他卖啥呢?
另外,某代理的linux版破_解应该是不完整的,根据我的经验,linux版是不能只patch libsys_cpt.so的,至少还有alterad。

mark之

网友:
【11楼】 minux 啊啊?

补充一句,windows x64版sys_cpt.dll是寻找44 89 44 24 18 48 89 54 24 10 48 89 4C 24 08 48 81 EC 78 01
也是替换成33 c0 c3。

linux版的libsys_cpt.so都有符号信息,自己找l_pubkey_verify函数吧。

网友:
有没有人测试过编译速度怎么样,太大了,还在用9.1.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一下,我在sys_cpt.dll中怎么找不到55 8b ec 81 ec f0?

用UE直接打开的。

网友:
是否是指要先用1楼的以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在sys_cpt.dll中找55 8b ec 81 ec f0?

网友:
好像不行啊
我随便选一个器件都会有这样的错误:
Error: Current license file does not support the EP1C6Q240C8 device

不知怎么解决。

谢谢了!!!!

网友:
记号,正需要这个呢

网友:
我安装10.0,破_解后,quartus可以编译,但是modelsim不能用,说是licesence有问题。

谁能帮帮我啊,modelsim安装有什么要求吗,这本license可以支持modelsim吗

网友(2010-10-23):
modelsim 一直没有真正地用过   以前9.1还可以仿真  换了10.0后  没了

网友(2010-11-23):
貌似quartus 10的“Tcl Scripts”功能无法使用啊。。。

网友:
Quartus 10.0无法使用,点击无法使用,不知何故。

网友:
这么巨大 的东东呀

网友:
按照11楼的办法,虽然license setup里面都显示出来了,不过编译的时候还是说没有授权

网友:
回复 网友D: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x86的版本,用16进制编辑器搜索sys_cpt.dll中的55 8b ec 81 ec f0,前三个字节替换为33 c0 c3.
然后你就可以随便写lic了。比如这个:
注意替换xxxxxxxxxxxx为真正的hostid。
不能指望某代理的破_解能给你支持megacore... 不然他卖啥呢?
另外,某代理的linux版破_解应该是不完整的,根据我的经验,linux版是不能只patch libsys_cpt.so的,至少还有alterad。

这个license里面的内容比某代理的破_解的多,以前试过超级lincense显示有,实际还是时间受限的,网友说1小时还是什么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在用7.2版本的飘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太谢谢你了。终于找到了

网友(2011-02-08):
没有 DSP BUILDER 的?

网友(2011-09-22):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megacore的和谐文件?
可怜的我还在用7.2的megacore~~~

7.2能给一个megacore和谐文件。邮箱wakndgn@163.com

网友(2012-06-04):
官方的怎么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