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倒车雷达完成

楼主(2010-09-06):
自己做的超声波测距雷达,使用的是一体化探头-倒车雷达,供电使用12-24V,做了两版,供电不一样,蓝色为34063,lm317供电,绿色的为两LM317供电;
使用中周变压器测距非常远,此处贴出源代码以及pdf原理图,供大家参考,本人还富裕20来块板子
有问题跟帖,源码里也有我使用mega8移植的程序,考虑便宜使用了stc单片机

网友:
谢谢分享, 留印 ,以供日后参考

网友:
继电器干啥用的?
中周怎么搞?

网友:
请问一下LZ,这个精度有多少?

网友:
楼主说说测距指标

网友:
谢谢!分享,可否提供一下技术指标,比如 盲区 最大、最小测距

网友:
请问你用的什么型号的换能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继电器干啥用的?
中周怎么搞?

功能有一个距离检测输出,低于某一距离,继电器触发;
中周就是变压器,变比12,12V编程144V,其实就是为了实现探头检测距离的增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分享,可否提供一下技术指标,比如 盲区 最大、最小测距

我没有严格检测,盲区在30cm以内接近,应为一体化探头的余震一般接近2ms;
最大距离估计在10米以上,精度1cm以内,我用这个探头的原因就是防水防震,距离不是主要指标;
10楼的,换能器是10:1;初级42匝,次级420,带宽在40Khz

网友:
这个电路是没有温度补偿的,那精度怎么保证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没有温度补偿的,那精度怎么保证呢???
--------------------------------------------------------------------
没有考虑,室内使用的,而且不需要很高的精度,10cm的误差也可以的,但是如果要做温度补偿也是可以

网友:
很好,但不知道使用不使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分享,可否提供一下技术指标,比如 盲区 最大、最小测距
我没有严格检测,盲区在30cm以内接近,应为一体化探头的余震一般接近2ms;
最大距离估计在10米以上,精度1cm以内,我用这个探头的原因就是防水防震,距离不是主要指标;
10楼的,换能器是10:1;初级42匝,次级420,带宽在40khz

不错

网友:
光做一路,这个成本有点高吧。

现在市面上的整套倒车雷达批发价才60~70元之间啊。

网友:
很好的资料,请问如何联系楼主,想购买两块研究超声波测距,本人一直想做一个用于水箱或者油箱测量夜位的电路。曾用过LM1812超声波测距电路,还没成功,没解决超声波发射出去后信收信号放大倍数与时间比例关系。放大倍数太大干扰也大,放大倍数太小距离又是问题,不知楼主的测距是如何解决的。联系方式:cjh-8894@163.com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好的资料,请问如何联系楼主,想购买两块研究超声波测距,本人一直想做一个用于水箱或者油箱测量夜位的电路。曾用过lm1812超声波测距电路,还没成功,没解决超声波发射出去后信收信号放大倍数与时间比例关系。放大倍数太大干扰也大,放大倍数太小距离又是问题,不知楼主的测距是如何解决的。联系方式:cjh-8894@163.com 谢谢!

QQ398953042;

网友:
“中周就是变压器,变比12,12V编程144V”

“10楼的,换能器是10:1;初级42匝,次级420,带宽在40khz”

楼主是用了两级变压器吗?看原理图上又没有,有点糊涂。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中周就是变压器,变比12,12v编程144v”
“10楼的,换能器是10:1;初级42匝,次级420,带宽在40khz”
楼主是用了两级变压器吗?看原理图上又没有,有点糊涂。

变比我搞错了,不是12,是10

网友:
咋没有看到变压器呢?

网友C:
想请教一下楼主,请问中周变压器次边是要调试在10MH,所配超声波换能器电容在2400PF的吗?选频网络是落在40KHZ,还是要偏一点啦。

网友:
不错。
超声波测距不知道最大可以做到多少?有没有办法做到30米?

网友:
http://shop59582324.taobao.com/  这里有很好的超声波测距模块 哦,精度很高,老板人也很好,在同等产品中,非常的便宜,大家可以去看看,不懂的地方,并且还有人给回答,是超声波初学者的首选哦

网友:
请问楼主,中周变压器输出边接了一个33欧的电阻到12V电压上,这个33欧德电阻是几瓦的,用1/4W的会不会烧掉?

网友:
超声波,记号!

网友(2011-01-04):
三极管看到蛋疼。

网友:
mark 倒车雷达

网友(2011-02-21):
防水型超声波头是不容易测到5米以上的。

网友(2011-04-18):
请问楼主,你这种探头,在1米的时候原始回波幅值有多大?

网友:
东西不错. 搜藏

网友:
这板子 能到5M就差不多是奇迹了

网友:
空板能转几快给我吗,QQ66185447联系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算什么,我都用capsense cypress的混合信号来做mcu控制了。成本肯定比你便宜,因为cypress里面有模拟滤波器,可以调参数的呢。。。。都量产了,你的还demo。。。

人家能拿出来交流,这点就比大多数人强。

网友:
以前毕设也是超声波倒车雷达~~~

网友(2011-06-09):
我看到超声波探头被封在一个大的圆柱形塑料里,超声波能穿透塑料吗,用什么材料封装分体式探头好??

网友(2011-07-25):
回复 楼主:
楼主有测过距离吗?一体化探头能到5米就非常不错了,不知你的距离是多少?

网友:
mark一下,正在做这项目

网友(2011-08-30):
超声波倒车雷达

网友:
很好很强大,mark!

网友:
不明真相围观。

网友:
回复 网友F:

网友G:
我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板子到不了10米  4.5米就已经差不多完全测不到了(超过3米,除非对的很正,偶尔还能测到。打歪的话2.5内效果还不错)  我用楼主的原理图做过板子  效果不好  以为是我板子的问题  淘宝买了块楼主的板子   结果还是这样   还有用高电压的话  盲区会变的很大
我不是想诋毁楼主什么,楼主的图绝对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楼主说的距离之类的,容易误导大家。我就是被误导的(当时楼主跟我的解释是变压器换了可以实现10米,也许可以,但是楼主的板子没用上那种变压器,而且发的图片也是没用上楼主所说的那种变压器)。

网友:
这个探头的发散角有多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的很漂亮!

网友(2011-10-24):
测距准吗?

网友:
板子比较漂亮啊,记号并感谢

网友(2011-12-14):
可以用pwm产生脉冲波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40KHZ的脉冲波可以用单片机pwm模块来提供么?

网友(2012-06-18):
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余震的问题

网友:
原创精品,支持一下!

网友(2012-10-03):
不知楼主今晚可在,有事想请教,529400734,谢谢

网友:
分体的可以做到5米,这种一体的肯定做不到

网友:
买了中周,超声波传感器,MOS管,不知道怎么办呢?呵呵

网友(2012-11-20):
很好的学习材料,支持

网友:
MARK,以后看能用到不

网友(2013-03-25):
你的中周频率是怎么调的?一开始就是好的吗?

网友:
你好,兄台还有没有Atmega8的测距程序和原理图,我快泪奔了,网上全是51的。求给个源码和原理图

网友:
mark,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网友:
这是什么宝宝

网友:
好东西,有时间弄个玩玩

网友(2013-05-08):
你好。我现在我也在做倒车雷达,能不能交流一下QQ1026536995

网友:
其实人家提供的原理图,只是用来参考的,要想实现自己的功能,还需要自己的工夫!

网友(2013-06-24):
超声波收发电路,收藏

网友(2013-08-08):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楼主,请问中周变压器次边是要调试在10MH,所配超声波换能器电容在2400PF的吗?选频网络是落在40 ...

哥们,你这个怎么算的???10mH的 电感2400pf的电容,选频在40K??

网友(2013-09-10):
挺有意思的,我买了套后置的车载倒车雷达。早知道自己慢慢鼓弄一个出来

网友:
你的中周频率是怎么调的?

网友:
高科技东西 定一个

网友:
好帖,我们也在做类似的东西。

网友:
楼主用来做什么?

网友(2013-10-14):
做个记号,正要用到这个

网友:
新手也能看懂,谢谢

网友(2013-11-24):
为什么没人研究  “怎么去纠正司机误把油门当刹车的错误呢”?

网友:
板子不错,有没得卖?

网友:
这个必须顶啊

网友:
还有继电器? 判断距离启动什么东西?

网友(2018-02-24):
引用 网友G:
我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板子到不了10米  4.5米就已经差不多完全测不到了(超过3米,除非对的很正,偶尔还能 ...

可以提高接收电路的放大倍数,多做几级放大!他的电路只有2级放大!
貌似带通滤波的电阻好像还有问题!

网友:
很不错,正是我需要的东西。

网友:
看了一下,不错,刚好我车上倒车雷达不准了,可以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MARK.支持开源精神

网友(2018-08-19):
感谢分享  超声波倒车雷达完成

网友:
学习一下, 雷达测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