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ZigBee协议栈高手帮忙!

楼主(2010-09-06):
请求高手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ZigBee协议栈中的簇、组、绑定、端点!和profileID的含义!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惑

网友:
在同一个PAN中可能有多个应用,比如安防和家居智能化两个应用共存,为了数据传输不冲突,于是用PROFILE来区别不同的应用
而在同一个应用里,比如智能家居中,有灯开关控制和温度调节两个功能,同样为了控制数据传输,与使用了CLUSTER来区别,在CLUSTER的定义中同时有包含了那个是INPUT哪个是OUTPUT。

group的话似乎是:比如一个开关和多个灯被绑定在同一个CLUSTER中,于是他们通信使用同一个CLUSTERid,开关为output灯为INPUT,这么些个的就是一个GROUP
GROUP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数据传输方式,绝对意义上ZIGBEE定义了单播(直接和间接)广播。但其实group的应用应该就是概念的现实化

请高手指教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对zigbee协议栈的理解是没什么问题了,但离实际应用比如说TI的ZSTACK来做东西还是存在很长一段距离的,我现在就缺专讲Z_STACK的资料。。。

网友:
Endpoints can be thought of as the port numbers used in TCP/IP.

谁能解释一下TCP/IP的端口号是什么,有什么作用之类的?因为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dpoints can be thought of as the port numbers used in tcp/ip.
谁能解释一下tcp/ip的端口号是什么,有什么作用之类的?因为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

可以认为一个ip地址是一间房子
端口是这间房子上开的窗口

网友(2010-11-24):
假设IP地址是插座,那么端口是否可以理解为插孔呢?

网友:
小弟也很想学习,希望高手详细介绍

网友(2011-11-22):
貌似almasy 小陈同学理解是正确的,TCP/IP协议中的端口号是为了区别应用程序的。

假如两个应用程序都需要接受以太网数据,在数据到达传输层时,用端口号决定数据流向哪个应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