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销售的太阳能电池板组件内部是否集成了防反接二极管?

楼主(2010-09-06):
太阳能电池板要给蓄电池充电,但是当没有光的时候,电池板的电压比蓄电池低,那么是否会造成蓄电池给电池板反向充电呢?

如果是,则加个二极管是最省事的办法,那么市场上销售的太阳能电池板组件内部是否集成了防反接二极管?

网友:
估计不会有,测一下就知道。

网友:
不会有,也没有. 要电路上加.

网友:
加个太阳能控制器,也可以保护电池低过放.

网友:
我手上有块太阳能电池板,可以测到电压,就是一块太阳能光板

楼主:
那么当没有光的时候真的会蓄电池给你电池板反向充电吗?我有点怀疑,因为那个时候电池板的内阻应该是很大的。

网友:
一般的电池板里面有一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防反接二极管都要自己接的

网友:
实验室有, 市场上一般不带反接二极管的

网友:
楼主,术语不对,电池板不能储能,不能说蓄电池给太阳能电池板充电,而要说蓄电池反灌电流给太阳能电池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术语不对,电池板不能储能,不能说蓄电池给太阳能电池板充电,而要说蓄电池反灌电流给太阳能电池板。

提醒的好,叫反灌比较合适

网友:
我用的是MUR3020,200V,30A.